MB三轴问题,请大家说说

楼主(2012-08-18):
机型:7HV 配置:斜盘雷虎DS1050 锁尾雷虎0606N。MB三轴。
症状:悬停有点左偏,急推油门到80% 的时候立即然下打油门,整个机体往右边偏,偏的角度有40度左右,什么问题呢?是不是要调十字盘中点?

网友A:
舵机连杆是否有机械干涉?

网友B:
1. 拔电机线 快速拉油门 看看十字盘偏不偏
2 把桨拆了 漫漫拉油门 看看是否在任何转速下 有无 不正常震动
PS MB 很好用

楼主:
终于解决了。
原来MB要用3M垫片。而且要两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