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k4 使用心得

楼主(2012-08-18):
提示:

网友A:
(会重刀 )是指乱扣吧

网友A:
检查开合螺母是否完全闭合(挑丝过程是不能打开的)

网友B:
要用倒顺开关做倒车(先打到空档位置,然后再打到倒车位置),不能打离合手动退大拖板。

网友C:
楼上都是正解

网友D:
无图无真相

网友E:
我也想入2k4的,你这么一说,还真有点不敢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