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和3GX

楼主(2012-08-18):
请问一下大家,MB好用,还是3GX好用呀!

网友:
想都别想  肯定是MB

网友:
如果3GX里面不是有个780那一定比MB强

网友:
和780 有什么关系?

3GX 不好飞 不只是尾巴的问题

网友:
貌似MB好。。

网友A:
亚拓代理商告诉我3GX比MB好太多了,我用过MB之后告诉你MB比3GX好太多了

网友:
刚出了3GX入MB

网友:
我知道yt厂手也不用3gx比赛。

网友:
感觉MB比3gx高一个等级吧?

网友:
我就是知道我自己一买飞机回来第一时间就把3GX出掉换成了MB,其他啥也不要说了

网友(2012-09-23):
亚拓怎么这么不给力!快换个大家都叫好的系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亚拓代理商告诉我3GX比MB好太多了,我用过MB之后告诉你MB比3GX好太多了

同感!正在拆3GX准备入手MB了!

网友:
MB+1 3G差

网友:
我刚入了个MB,感觉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