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2005求教,高手进

楼主(2012-08-18):
 想做架翼展62厘米的,不知道好不好飞?还是飞机越大越好飞?

楼主:
KT板用什么胶粘?

网友A:
小了是不好飞,但也不能说越大越好飞 翼展1米吧 大众化

网友B:
微风的话,65CM的翼展算是比较小的了,而且设备也要小型化轻量化。反而成本上去了,一般新手制作微风的话,推荐80CM到100CM之间,使用2212电机动力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