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好求助,潜水N久也没找到,差点淹死。

楼主(2012-08-18):
求助大侠,三角飞翼的重心位置,最好标出来 谢谢。

楼主:
追问一下,这种飞翼没有垂直尾翼,怎么实现左右方向的控制的呢?谢谢赐教了

网友:
看最后一个图,机翼左右的空阻可以改变嘛

网友:
副翼升降混控改变飞行姿态。有个小软件可以计算重心,不知怎样给你。

楼主:
大侠赐教哈,重心在哪呢?

网友:
这种无垂直安定面的飞翼,一般使用扰流板自动混控来保持飞行稳定。一般的的航模目前不是很好做出这样的功能。这个飞翼的重心大约在机头向后10厘米的位置。

网友:
关注, 无垂尾会有荷兰滚的问题.

网友:
无垂尾用陀螺仪,我的帖子有视频

网友:
 这个难度有点大

网友:
升降副翼    V 三角翼

网友:
机翼两边有方向控制

网友:
不错,加装陀螺仪可以弥补灭有垂尾的缺 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