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室内机也要加右拉角吗

楼主(2012-08-18):
问个大家问题
飞机机身向左斜着前飞,是不是应该加上右拉角?

网友:
需要,偏角根据机型来设置,最好是按图纸制作,图纸没标的只能靠经验了。比如下面这只,需要5度下拉,3度右拉。

网友:
当然有啊,要不怎么会有共轴双浆呢

网友:
要的,大多在2-5℃内。

楼主:
谢谢各位,我已经 改好右拉角了,先飞飞再调。

网友A:
我的N架机机从来就没做过下拉和右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N架机机从来就没做过下拉和右拉

能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