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习自旋可以用混空么?

楼主(2012-08-18):
最近练习自旋总是飘,升降修正总是把握不准。于是突发奇想把方向控制映射到升降控制上去了,仔细调节了一下混空设置成-16.7%。
没想到飞起来效果奇好正逆自旋一圈转过来倾角几乎不变,只要稍稍修正即可稳定在一个非常小的范围。
      现在关掉混空自旋就飘的厉害.
      各位:练习自旋用了混空会坏手么?
       / ?配置:天7控
        450pro+MB3.08
------------------------------------------------------------
引用 网友A:
请楼主把设置步骤分享。

回复:简单画了下示意图凑活着看吧

对尾悬停状态A 旋翼面向右倾斜抵消尾桨反作用力;
B是左、右自旋90°加上俯仰控制后的效果;
C是左、右自旋90°不加俯仰控制的效果,旋翼不再向机身右侧倾斜。不做修正JJ会飘的厉害。

于是我设置了混空:把方向控制映射到俯仰控制上去,意思是打方向的同时按照一定比例操作了JJ俯仰
如图:

网友:
同样设置了混控的飘过......

网友:
不大清楚,飞熟练了还是把混空去掉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哈哈~  同呆! 以前用过和油门混控!当初主要是保持油门的提升和稳定机子~  现在关掉了!

网友A:
请楼主把设置步骤分享。

网友:
没用过混控,,,不懂

网友C:
其实就是和自旋时打一个方向的副翼一样,能稳定飞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就是和自旋时打一个方向的副翼一样,能稳定飞机

我的好像是混控了副翼还有升降,各20%的15%,右旋的话,混控右副翼和拉杆…

网友D:
突然发现,楼主用的MB,难道没有自旋优化么?

网友:
据说正飞自旋和倒飞自旋混控设置是反过来的。练倒飞的时候记得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突然发现,楼主用的MB,难道没有自旋优化么?

感觉自旋优化没啥效果,不知道我设置对了没有。不修手动正就和C图一样的了

网友:
手动修正的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