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电机上怎么有三根线?

楼主(2012-08-18):
今天拆开hi特写此Hitec 85MG改个反向 发现舵机有三根线 第三根焊接这电机外壳 这这么改呢??

网友:
有2根线的舵机?

网友A:
接电机外壳那根是抗干扰用的,一般接地。

网友B:
只改电机的两根线不行的,会造成舵机限位器打底,直接憋死卡住,电机足够力的话你的齿轮马上扫,要不就把外壳给憋裂的。要改方向的话应该把电位器的两跟线也改。

网友:
哪里三根线?舵机还是电机?

网友:
抗干扰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改电机的两根线不行的,会造成舵机限位器打底,直接憋死卡住,电机足够力的话你的齿轮马上扫,要不就把外 ...

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电机外壳那根是抗干扰用的,一般接地。

正确

网友:
搭铁线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