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飞450第4天

楼主(2012-08-19):
前两天都会炸...后两天基本都能飞6到8组天没炸但是只会对尾...在这想问下各位高手应该怎么入手练呢??模拟我是有玩的喇!!但是主要先练什么动作开始!!有没有一个指标呢??或者是什么教程什么的呢!!希望各位大虾教导下!!呵呵.本人想快点练成可以玩3D喇呵呵

网友:
对尾、对头、航线!航线走好了基本四面过关!之后就倒飞。一样是这顺序!完乐就随便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急不来地 你要真要马上翻3D也行 只是JJ不能偏还不能有风 不然你制定救不会来 炸鸡是必然的

网友:
对头 对尾 璇停 航线

网友:
那要看你鸡鸡的配置了,,,有的鸡鸡翻3D很勉强的,,新手根本掌控不了,,,一般配置的正飞都可以做到

楼主潜水不够啊

网友:
我也是新手哈,4面悬停基本过关了,昨天试了下翻翻,结果你知道的,,还好没损失什么就把大齿扫了 农民伤不起啊

网友:
其实没什么规定的标准的,在模拟器上飞多了,找到感觉了就好~

网友:
呵呵,模拟器先过关吧
我一般模拟器乱飞,先把舵向熟悉不会错,才练悬停什么的

网友:
奉劝LZ一句,遏制一下3D的冲动先!

我也是新手,但算得上是半个过来人,基于惨炸无数的经验,建议你按如下步骤练习:
1、以练习模拟为主,苦练狂练加玩命练,基本步骤:正飞对尾,正飞360面 ,慢速航线,快速航线,贴地航线(航线难度比悬停大不少),然后在空中把鸡鸡姿态搞乱,越乱越好,然后来救机(防止炸机的好办法)。等这些练到比较熟练,很少出现错舵或脑子空白的时候,可以3D了。3D花样太多,我没有经验,不发言
2、以练习真机为辅,初期真机动作的进度务必要远远落后于模拟,切勿贪功冒进,否则惨炸是必然滴。
3、后期可以真机为主,模拟辅助,新动作务必在模拟上练得相当熟练后再上真机。

个人以为核心点是模拟,克服焦躁心理,防止冒进思想,模拟就能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来推动真机的快速进步,同时又能大大降低炸机风险,因为真机的练习时间是由出勤率决定滴

网友:
新手对尾中

网友:
对头 对尾 璇停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记得有人说过,要练到心里放松,不错舵,一般就可以

楼主:
补充下小JJ的配置!!飞越改了冰人大舵机侧板!!260*3   520锁尾舵机!!780陀螺仪..好莹白金40A..K牌电机.冰人尾波箱总成!!皮转的.

网友:
建议把尾桨夹改为冰人的推力轴承 那款~!尾巴锁不好怎么飞都飞不顺~!前提是电子设备OK~!你懂的~!

网友:
一步一步来,急不得的

网友:
 练个3 5年 努力点就是高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