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 设置问题

楼主(2012-08-19):
请问灯恒亮里面的G和J的设置?G里面的设完中立的是不是为0度?为什么我设完之后是-2度?然后我继续到J设置,J设置时一定为0度才可以设循环螺距。所以我加长大浆夹的连杆,直到0度。再设J为6度,变蓝灯。这样有问题吗?谢谢各位

网友:
再调整中立点!0度是一定要的!只要是蓝灯6度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J 设置的时候一定要0度开始设啊。。。。

网友:
G调三个舵机水平(如果你的拉杆长度不一样,那就调斜盘水平),不用管螺距
J先机械调螺距到零度(建议上正反拉杆),然后副翼摇杆调到6度

PS:鄙视一下3GX,用过MB后,才知道3GX设置有多麻烦

网友B:
G项如果是0度,J项也会是0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G项如果是0度,J项也会是0度的

小概率事件

楼主:
就是啊,
我调了2哥晚上。原来几率很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啊,
我调了2哥晚上。原来几率很小的

难怪你没时间发螺距尺,DX8出了吗?

网友(2012-11-20):
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