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V100D06,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的?

楼主(2012-08-19):
由于这款机,现在有特价,心想可以试试看故来此发现询问;看这机的介绍,好像舵机会自动回中 ,不知道是不是····
又来麻烦各位老哥了,小弟不胜感谢。

网友A:
买V120D02S吧,练手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V120D02S吧,练手还是可以的

你是大神,可是我米不多 02s 目前买不起

网友B:
v100d06是四通道,不是6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v100d06是四通道,不是6通道

是的 四通单桨无副翼,比fp 出的早,只能使用 WK型遥控,不能使用D控

楼主:
结贴

此款机厂家以停产很久,不作考虑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结贴

此款机厂家以停产很久,不作考虑了

新手可以考慮玩小飄蟲練手,練四面懸停,再練航線,再高速航線。回來玩V120D02S就很好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手可以考慮玩小飄蟲練手,練四面懸停,再練航線,再高速航線。回來玩V120D02S就很好飛了

本人没接触过小瓢虫,没有发言权,在此了解下,小瓢虫能练6通机手感?、
感觉有些不可思议,毕竟一个是多轴,一个是电直真的可以通用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本人没接触过小瓢虫,没有发言权,在此了解下,小瓢虫能练6通机手感?、
感觉有些不可思议,毕竟一个是多轴,一个是电直真的可以通用吗?

飘虫比V120D02S容易点,但手感跟6通直机差不多,所以飘虫练到悬停不错舵,基本上玩6通机就不会错舵。飘虫玩到可以飞航线,6通直机飞航线就没问题,只是6通直机要更细腻的控制。所以用飘虫练是不错的,没玩模拟那机闷。我就是这样练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飘虫比V120D02S容易点,但手感跟6通直机差不多,所以飘虫练到悬停不错舵,基本上玩6通机就不会错舵。飘虫玩到可以飞航线,6通直机飞航线就没问题,只是6通直机要更细腻的控制。所以用飘虫练是不错的,没玩模拟那 ...

见证高人的经历,不过瓢虫真没碰过呵呵

网友:
飘虫的手感不可能与六通机差不多,应该跟四通锤子机差不多,也就练练悬停不错舵。

飘虫比V120D02S容易点,但手感跟6通直机差不多,所以飘虫练到悬停不错舵,基本上玩6通机就不会错舵。飘虫玩到可以飞航线,6通直机飞航线就没问题,只是6通直机要更细腻的控制。所以用飘虫练是不错的,没玩模拟那 ...

网友D:
四通机不管是瓢虫还是锤子机都会自动回中的,手感和6通机差别还是有的,不过买无副翼四通机航线手感和六通机几乎一样,话说 无副翼四通机 价格稍贵,还是直接加米上mini cp,缺米就上 g cp。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四通机不管是瓢虫还是锤子机都会自动回中的,手感和6通机差别还是有的,不过买无副翼四通机航线手感和六通机几乎一样,话说 无副翼四通机 价格稍贵,还是直接加米上mini cp,缺米就上 g cp。

手感方面确实跟六通无副翼很想,甚至可以说是不能倒飞的六通迷你;
4通无副翼机的练习炸机成本不是cp系列可比的,成本确实很低,因为动力不是一个等级
如果我的看法有偏倚,欢迎矫正

网友(2012-10-31):
只能使用 WK型遥控,不能使用D控

网友(2013-06-21):
入了V100D06,飞起来挺稳的。挺超值的带2603A控380元。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见证高人的经历,不过瓢虫真没碰过呵呵

装的太狠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