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x5尾传动轴伞齿轴承怎么拆

楼主(2012-08-19):
RT,伞齿轴承套得实在是太紧了,拆不下来怎么弄?抹点油?

网友A:
从后面顶出来。

网友A:
原帖由
精品轴承
于 2012-8-19 10:37 AM 发表
先加下热,再慢慢敲出来
塑料轴承外套,不能加热!

网友B:
昨天我拆了一下,感觉不是很难拆。手持伞齿,一定要手持,不要让尾轴接触任何能够借力的地方,否则容易损伤尾轴;然后用锤子敲击尾轴,基本两三下就够了,尾轴就可以轻松拔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