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云台设置

楼主(2012-08-19):
请问
云台
感度,调成摆动机架,相机保持持平呢?还是稍大一点?

网友A:
我是调整到不管什么倾斜程度,等舵机执行到位后就乙烯保持水平,但是碰到了一个舵机执行速度不够快的问题,当然这也不只是舵机的问题,还有飞控的感知倾斜角到信号输出速度 的问题。反正问题很多,就是云台和飞机的水平倾斜慢半拍

网友B:
用“小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