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u35动力,高手帮我

楼主(2012-08-19):
su35原厂动力感觉不够用,上天总感觉力不从心,想改动力不需要太暴力动力足留空时间也可以就行了

上一张我的战机

网友A:
标题

苏35的原配动力确实一般。机身又重,飞起来比较吃力。
我自己做过动平衡,优化了电调散热感觉稍好些,做动作是足够的。
如果改用铂金版电调,动力输出应该更好。
改用更大功率的金属涵道也是方法,但电池、电调也要跟上,重量会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苏35的原配动力确实一般。机身又重,飞起来比较吃力。
我自己做过动平衡,优化了电调散热感觉稍好些,做动作是足够的。
如果改用铂金版电调,动力输出应该更好。
改用更大功率的金属涵道也是方法,但电池、电调也 ...

谢谢,重量是不能再加了,我把电调换了试试吧

网友:
全金属涵道,双电池飞。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