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CPX的舵机马达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2012-08-19):
请问MCPX的
舵机
马达是什么型号的?马达坏了想换个新的

网友A:
死了这条心吧,贝贝模型上有,但是大了一皮,华鸡专门设计小一皮,够毒吧

楼主:
关键是手上没尺子,我只想知道电机的直径和电机长度。

网友B:
4*12的空心杯电机喔
0.6mm轴径

楼主:
貌似淘宝上面4*12的都是0.7mm的轴径了

网友C:
我有新的。。。楼主找我吧

楼主:
 新的。再哪买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