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请问有没有兼容futaba2.4的微型接收机

楼主(2012-08-19):
如题,不知道哪里能买到呢?

网友A:
FUTABA的接受好像都比较大啊

网友B:
FrSky 2.4G 六通道FUTABA兼容接收机 /TFR6M
3.4g

网友C:
飞梦接收机有1.1克的,舵机接口都不是标准大小 的,但那样要在控上加飞梦高频头才能用

网友D:
FrSky 2.4G 六通道FUTABA兼容接收机 / VD5M 只有2g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