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怎么把12V的摄像头改成7.4V电池供电?

楼主(2012-08-19):
前段时间玩四轴,航线已经练了差不多了,师傅推荐练习FPV,买了个摄像头,12V供电,现在想改成7.4V电池供电,请问怎么改!(这个电池前几天买回了试了试,还能用看的很清楚,但是现在屏幕上显示许多条条,看不清,换12V电池就能看的很清晰),请高手和前辈们指导一下!十分感谢!!

网友:
X宝买个DC-DC,输出调成12V ,输入7.4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段时间玩四轴,航线已经练了差不多了,师傅推荐练习FPV,买了个摄像头,12V供电,现在想改成7.4V电池供电,请问怎么改!(这个电池前几天买回了试了试,还能用看的很清楚,但是现在屏幕上显示许多条条,看不清,换 ...
为什么改成7.4V再加一块电池?

网友:
好像不用改,芯片一般是5V供电,你看上面有磁芯的就是DC-DC变5V的电路,直接用,你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拆开看看啊,不懂在请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