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X改无刷问题

楼主(2012-08-19):
刚入了HP05S和HP03T  装好后试机 发现完全飞不起来 感觉不锁尾  电调是BOLT的双无刷电调  后来又用7MM尾电机试了 正常点了   换尾无刷后是不是还得调感度啥的  以前玩的MINICP 改无刷就是这样   但是 手头的控是DX4 完全没办法调   现在要怎么解决   求高人指点

网友:
不知道啥毛病,就想问问,bolt的金属件咋样?有没有明显的毛病》???

楼主:
暂时没找到BOLT金属件明显的毛病 不过脚架碳纤板很脆 还有导轨 机身侧板固定舵机的铝柱有点容易滑丝

网友A:
你试试慢慢推油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慢慢推油门看看。
油门推的很慢了 一直在地上和快离地之间徘徊,不敢多推,HP05S电机确实够暴力,小炸都够心痛,换7MM后能飞,只能悬停,油门稍微推的急点就甩尾

网友:
换的定速电调默认是TX模式
DX4e想使用需修改参数使用Setup或者关闭定速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