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数控铣和三轴加工中心的区别...

楼主(2012-08-19):
重点是...2.5轴或3轴加工中心能进行或者适合进行重型铣削加工吗?

网友:
重型铣削是指多小啊  立加250mm刀盘下几mm f1000都可以的哦

网友A:
硬轨加工中心可以重铣削,线轨差一点,但对于那么昂贵的丝杆和导轨,那么昂贵的微米级别的精度你会舍得吗?经常吃大刀精度损失比正常使用大多了,拥有快速和自动化的优势和长处为什么要重吃刀呢,普通铣床大吃刀走的慢,如果一样的时间下,一样的功率下,负载大速度慢的和负载小速度快的做的功是差不多的,但吃刀小,多吃几次的精度比一次吃出的要高,加工中心能做一般铣床能做的活,但方法不一样,比如钻个35MM的孔,用摇臂钻或立铣,打个中心孔后可以再打个引导孔(也可以不打)直接机动进给,一次加工出孔,加工中心就不同了,先打个中心孔,然后小钻头打引导孔,然后分5到六级钻孔,软件在做图时候自动生成的钻孔级数和该选用什么直径钻头,只要你把程序中的钻头装在刀库里,然后每一把先对好刀的原点,开机自动搞,十件八件的东西准备刀具,装进刀库,对刀都半天了,没优势,但如果是大批量,搞下来不知道比摇臂钻快多少倍,质量不知道要好多少倍,要根据你的情况选择何种加工更划算
数控贴塑,还有润滑做的要比普通的铣床好很多,有些还镶钢轨。

网友A:
顺便说一下,加工中心钻那个35MM的孔小量时候价格要贵过用摇臂钻人工操作,但废品率低,

质量能保证,特别是几个孔有位置要求的情况下,偏一点导致报废,那么摇臂钻做的必须要小心

翼翼的做,这样一来,和那些随便位置钻的孔相比价格要高近1。5到两倍一个孔,35孔如果没

位置要求一般几十个孔的情况下3元左右,如果有位置度要求的要另外算了,看位置度是一个还

是四个孔的相互位置度了,如果是4个孔在一块板上的话,要钻到要求的尺寸,画线和打点,钻

引导孔的时间相当可观啊,而且还可能钻偏了报废零件,要承担损失的风险,像这样的难做的一

般人都会要5到六元一个孔,一个工件有4个35的孔,就要20多块一个加工费了,二十个就要

400左右了,让一个人工用摇臂钻钻的话,不停干,一切按理想中没废品的顺利干,一个钟头干

2。5个,要8个钟头干完,平均24分钟一个要钻四个35MM有位置要求的孔的零件,一个20元

左右,除掉电费钻头,机器损耗场地那些什么什么的。。。还剩多少呢,一个钟头也没赚多少,

这就是纯人力能产生的效益。用数控,半天搞完,一样要400多块,质量还好,速度快,帮客互

省下宝贵的时间,相信聪明的人儿知道选哪种,不过一般不是由客互选加工的人,而是加工的人

看客互有多少,够不够一天的工作量,半天的有些人还不想理睬呢。可是就是有些人自己想不通

还那么头头是道的说别人数控的轻松啊,应该可以很便宜的啊,结果给2。5元一个孔,认为别

人轻松的一早就搞到200元一定会搞,结果去那以后。。。大家想的出结果吗 他没想到

人家机器二十多万,借钱买来,要还利息,电费,折旧,学习数控所付出的那些时间,精力,学

费 。。。人家那么辛苦冒那么大风险走这条路图个什么,还是一天收入和那些小投资纯力气的

活一样,是你你做吗?  这是我以后发展的道路,也是因为以前的时候别人看我刚起步就老欺负

我,所以才有这感触的,以上的事是我身边真实的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轨加工中心可以重铣削,线轨差一点,但对于那么昂贵的丝杆和导轨,那么昂贵的微米级别的精度你会舍得吗?经常吃大刀精度损失比正常使用大多了,拥有快速和自动化的优势和长处为什么要重吃刀呢,普通铣床大吃刀走的 ...
数控贴塑,还有润滑做的要比普通的铣床好很多,有些还镶钢轨。

网友:
标题

数控铣指的是没有刀库的要人手换刀的数控铣床,加工中心指的是一个工件装上后加工不用人为操作去换刀耍自动加工所有工序的就是加工中心。两者最根本区别就是带不带换刀的刀库,论切削力与两者名称没关系,但与雕铣就不同,雕铣高转轻切削,数铣低速重切削

网友:
就是差别在刀库。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顺便说一下,加工中心钻那个35MM的孔小量时候价格要贵过用摇臂钻人工操作,但废品率低,

质量能保证,特别是几个孔有位置要求的情况下,偏一点导致报废,那么摇臂钻做的必须要小心

翼翼的做,这样一来,和那些 ...

记得以前有位工厂的台湾阿姨客户说过,cnc好啊,你在打麻将,它也在帮你挣钱。
实际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2005年前后,cnc开始大量普及后,加工的利润就非常低了。
甚至每小时利润低于是它价格一半甚至三分之一的注塑机。
注塑机单模加工费0.5元,30秒/模,60元/小时加工费。
立加850,40元/小时加工费。
去除人工,电费,房租,管理,运输等等费用,立加的利润所剩无几了。
听委座说,台湾的加工费很贵,我想,差别在于人工成本的不同和零件的精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顺便说一下,加工中心钻那个35MM的孔小量时候价格要贵过用摇臂钻人工操作,但废品率低,

质量能保证,特别是几个孔有位置要求的情况下,偏一点导致报废,那么摇臂钻做的必须要小心

翼翼的做,这样一来,和那些 ...

数控虽然好,但配备的刀具成本很大。
35的孔多级加工,最后要配备数把莫氏锥柄的BT刀柄,还要配备35的精搪刀杆。
6级加工,每级4-5分钟,25-30分钟/孔,比人工确实快了很多。
但是做完,差不多也要10小时,因为还要包括钻头磨损后的修刃时间和内圆精度测量时间。
所以,开加工店的朋友,确实很不容易。

网友:
不容易啊

网友:
加上刀库,主轴就是加工中心

网友B:
请问 最便宜的二手加工中心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 最便宜的二手加工中心多少钱??????
那个论坛里有人买了,台湾的,8W左右,XY行程650*550好象,很重啊,24把刀的刀库,那个基本淘汰的东西。。。买了还要好好的调校才能用,运气不好还要掏钱修,是大把大把的掏哦,这还不算,把刀具配好后。。。哼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