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电主轴是什么接头。上边这个雕刻刀如何拆下啊

楼主(2012-08-19):
今天淘到一个电主轴。。有65mm粗。但是装卡刀具的地方比较特殊(或者说俺见的太少),大家的主轴好像都是er接头,我这个叫什么接头??怎么拆装刀啊  谢谢

网友:
卡住主轴,用扳手拧夹头部分,里面是螺纹。没锈住就可以拆下来。

楼主:
主轴座

主轴座

网友:
卡住轴,直接拧芯就可以了

楼主:
钢试过,锈死了。靠,怎么办啊

网友:
上除锈剂,煤油伺候

楼主:
对了,这个夹头是正丝,还是反丝

网友:
这是比较老式的根部带螺纹夹头,带的是正螺纹啦,这种夹头淘汰了。30年前较流行的。

楼主:
我刚上x宝看过,这是老式的主轴夹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刚上x宝看过,这是老式的主轴夹头。。
90年代后就很少采用了,不过现在还被有些公司采用,这个东西不好之处是使用活络扳手拆卸,因为那个螺母开口的尺寸是会变动的,呆头扳手开启很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