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经历过8轴变7轴的情况,会侧翻吗?

楼主(2012-08-19):
准备上大八轴了,用wkm飞控,问下各位前辈,载着设备的大八轴空中射桨、脱桨、停机……  8轴变7轴,飞机还会恢复平衡吗?会侧翻下来吗?

楼主:
自己顶一下,不让帖子沉了,请大师们给个回答。:loveliness:

网友A:
四轴要是在空中有一电机突然不工作了,是否也会掉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轴要是在空中有一电机突然不工作了,是否也会掉机!

四轴我倒是经历过,直接挂了……

网友B:
如果其他7只电机的富于动力够的话可以基本保持姿态的稳定,如果剩余动力不够会造成坠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其他7只电机的富于动力够的话可以基本保持姿态的稳定,如果剩余动力不够会造成坠机。

网友:
四轴必摔,8轴没问题,这就是我觉得8轴唯一优于四轴的地方。

网友:
要打在姿态或GPS模式下,停一桨,没问题.感觉不到.

楼主:
谢谢楼上前辈的回答,这下我就放心了,哈哈

网友:
四轴就关闭对角的电机,然后减速自动降落

网友:
什么情况

网友:
回答你一下,8轴变7轴会导致飞机向缺轴那个方向偏。
飞控会极力想去挽回这个局面,此时你打方向想同时挽回这个局面,飞机就会在混乱控制中自旋。
如果你只是一个菜鸟,会在这种情况下分不清楚头尾,导致乱飞撞机。
最主要是这个原因会导致炸机,飞机是不会失一轴就掉下来的。
如果你开有cf,或者是个直机老鸟那就完全没问题了。
这是我实验得到的经验,你也可以拆一轴自己试看是不是这个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四轴要是在空中有一电机突然不工作了,是否也会掉机!
四轴我也经历过了。。。。直接翻到。。。。。8轴容错性应该好点吧?

网友:
WKM 新功能中就有这个功能了,6轴变5轴都能返航降落,何况是8轴变7轴????

网友:
这个太好了!

网友:
迷人啊,竟然是3d gopro防水壳,估计是机架带两台gopro拍摄3d视频的吧~~~~~~~~
引用 网友C: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DMxMTMxMTY4/v.swf

网友D:
谢谢前辈们的回答 看来我得继续巩固飞行技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