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天地飞9通接收机天线怎么放置好。误码灯老亮

楼主(2012-08-19):
四轴xa x450 pro
天地飞9通pcm接收机天线怎么放置好
误码灯老亮.有时常亮。
控是天8

网友:
我用天6A  72M 的控飞四轴,超30米准失控,飞固定翼没事,不知道哪里干扰~

网友:
天地飞的PCM早点扔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四轴xa x450 pro
天地飞9通pcm接收机天线怎么放置好
误码灯老亮.有时常亮。
控是天8

您好:
             PCM接收机应该是收到四轴电子设备的干扰,而出现的误码灯亮的情况,您可以1、将接收机的位置与其他电子设备的距离加大,2、加磁环滤波,3、升级更换2.4G设备,谢谢!

网友:
2.4g90度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