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算可以上图了,累了一天半,出的汗应该值了,拆真空炉

楼主(2012-08-19):
单位上报废了一台80年代的真空热处理炉,以前一直在进行真空钎焊。这个月把新到的炉子安装了,这台旧的要卖废铁了,赶紧拆点东西。
先看收成

总计:一个电接点真空压力表,三副波纹管,三副高度真空阀(其中一个密封圈坏了),四套涡轮蜗杆减速器,两套电磁真空阀,两副超厚槽钢做的导轨,一副真空炉中的送料叉,真空炉内室门闭锁机构(带四个轴承的),链条两根,齿轮链轮若干,老旧电路板两块和真空度记录仪(图中无),R型变压器四个,大电流可控硅1个,二极管4个,老式数码管电路板一套,还有些老旧仪表没有看上就没拆

网友:
上不了图,主要是图片太大了,100K 以下就可以了 压缩一下

楼主:
炉子是80年代的,很老了。很多原来能运动的都不能动了,勉强能用。真空度也不行了,只能几十帕吧

波纹管,直径60吧。准备用来做联轴器,一个波纹管可以做好几个联轴器

楼主:
炉子很久没有清理了,里面密封也不好了,渣滓很多,石墨毡碎屑以及氧化渣也不少。这是热室的炉门,加热时是关闭的。送料进去或出来时用电动机带动减速箱驱动齿条提升打开

网友A:
你把最重要的東西都拆光了
改天剩下的部分流落到廢鐵場裏
論壇的JS看了會立馬拍照到二手區販售
標題是 "80年的老貨真空爐,閒置全新未使用,不刀不郵"

楼主:
涡轮蜗杆减速器,110伏的直流调速电机已经拆掉了。一头是若干安磁铁的位置,对应电路板上的霍尔的行程开关,用于检测机构动作是否到位而进行切换的。

楼主:
冷室的后面口,已经和前面的热室前口拆开了。另一头是装料炉门,上面的洞是一个厚厚的玻璃观察窗

楼主:
拆下来的霍尔电路板,80年代用这个还是比较先进的,型号还看得到,不过不记得了,好型3D20T什么的

楼主:
送料叉已经被拆掉的前室,钢板下面的淬火油槽,里面还有些油,驱动料叉的链轮和齿轮

楼主:
料叉驱动减速机

网友:
修修还能用,比新货更耐.

楼主:
重点来了,减速箱拆解。这炉子很多地方螺丝不统一,比如说很多地方的法兰M8的螺丝,有地方是用14的开口扳手,有的是13的,有的需要12的扳手,真是晕死的了。山寨痕迹也很明显。
减速箱还好,基本上内六角,但是也有意外
减速箱内部有油的,还有观察窗

楼主:
连接电机的轴头,深藏在里面,可能有个联轴器,但是电机已经被拆了,没看到

楼主:
一开始没找到5个的内六角,用了个六角的螺丝刀头,拆了螺丝,发现蜗杆轴承位并没有卸下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把最重要的東西都拆光了
改天剩下的部分流落到廢鐵場裏
論壇的JS看了會立馬拍照到二手區販售
標題是 "80年的老貨真空爐,閒置全新未使用,不刀不郵"

論壇裡這類JS不少,廢鐵場收來的說是自己庫房裡的

楼主:
那就拆涡轮吧,先拆行程开关的装置

楼主:
螺丝拆后,轻敲退出来,因为轴上有轴承

楼主:
得到这样的一个焊接件,减速器反过来,蜗杆另一头可以手动拧

楼主:
上拉马,拔出轴承,拆掉后盖,内部有齿轮

楼主:
减速箱后部和前头。后面居然还用大号的一字槽螺丝

楼主:
拆下小齿轮,拆下来一个密封法兰件,这可是高真空下用的减速箱,密封很好的。再拆,看到滚珠轴承,HRB的

楼主:
再卸前盖,虽然之前已经倒出来了油,但是还是一下子流出来不少剩余的油

楼主:
前盖的双层密封已经坏了一层了。再卸掉后盖,可以看到是铜涡轮,由于这套东西很少用,油都在减速箱内部结垢了,.
蜗杆是精磨过得,正在考虑如何消间隙,但是郁闷的是齿数是52

网友:
利用价值不大

网友:
拆的过程比较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論壇裡這類JS不少,廢鐵場收來的說是自己庫房裡的

问题是好多没有看到过整机的买家还以为占便宜了。真的是豆腐划过肉价钱。
其实就楼上这机我认为不应该从购买时间来判断它报废,从齿轮基本没有磨损样判断这机重整一下可能好过买新机。
拆什么什么好像很有用。其实最有用的是整个真空机壳,结实耐用。那可是经过时间考验来的。拆光附件就真的成废品了。

网友C:
改分度行不?

楼主:
这台机子已经使用了20多年,多处老化,炉膛更是严重。由于新买了炉子,都是北京机电研究所的,老的本来十多年前都要报废的,因为有个产品在干,还能挣点钱,一直就用着。现在新设备来了,能够干附加值更高的产品的,老东西报废很正常。在国有单位中,能坚持用到这个地步,并且是赢利状态用到现在已经很不错了。很多东西拆封后没怎么放十多年然后报废的多的是。我收集了好多这样的东西,都是单位上报废的热工材料测试仪器。更多的都当废铁卖了,因为实在没有利用价值,或者占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分度行不?

除非用同步带改变速比,并且还要想办法消回差。本来拆开就是看能不能改的,问题应该不大。有时间慢慢改吧。

网友:
真空件是碳钢的就是废品  没有什么利用价值  浪费时间和精力

网友:
26楼说的对,最值钱就是真空机壳,拆光后的散件扔掉,机壳保存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