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Y401+S9257推油门就摔尾的问题

楼主(2012-08-19):
如标题,GY401+S9257一推油门就摔尾。入手有两年多不到100个起降 ,转速调高了问题依然存在,以前刚买的时候没这问题,问题也不是突然出现,感觉是越来越厉害。是不是舵机老化?电机浩特马HB2836 4000KV 13T。飞魔仕直驱皮传。GY401舵机 LIMIT  120

网友A:
换一下尾控制臂试试

楼主:
尾推有换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一下尾控制臂试试

尾控制臂有换

网友B:
一点就是尾巴不够顺滑,还有就是中立点没有找对,还有尾巴震动过大,检查皮带是否过松,这些线检查会找到问题的

网友C:
我的也有这种情况,但开3D后锁的很好了。

楼主:
难道大家都没遇到过此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点就是尾巴不够顺滑,还有就是中立点没有找对,还有尾巴震动过大,检查皮带是否过松,这些线检查会找到问题的

好的,我会再检查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有这种情况,但开3D后锁的很好了。

我的开了3D以后也会有甩尾,只是比没开3D幅度要小。现在主要是稍微给油急点,就能甩个180度。一度以为是电机不行了,然后换了电机感觉问题更严重,之前那个电机是14T的,换了现在这个2836的13T甩尾更厉害。

楼主:
问题解决了80%,1:是尾桨夹虚位有点大,2:尾波箱与尾轴不是很匹配虚位明显,还有20%是感觉尾巴的响应数度不够另一台的780+8910的响应数度快。另有感觉就是PRO这款机型维修很是不方便。

网友:
回复 网友D:

   ~~   PRO 的脾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