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CMK直排26CC发动机问题

楼主(2012-08-19):
最近两台新RCMK的26直排发动机使用中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其中一台出现故障两次,连杆小头滚针轴承两端的挡片其中一个断裂,造成活塞和中缸的破损,使用威爽2T机油,配比1:15,高低速油针位置均在1.2-1.5圈左右,请教高手怎样避免再次出现此类问题,是不是发动机调整的还是有问题?另外请看看中缸的破损处,是否影响以后使用,是否需要更换?具体见图片,谢谢

网友:
你是否加多了海龙燃油添加剂

爆缸了 放弃吧

网友:
缸能用的,能照活塞销和滚针轴承发上看看吗

网友:
應該不是添加剂的問題

网友:
看看火嘴的照片,是不是贫油了?

网友:
一樣的問題

文件名: 相片1 (1).jpg
描述: 相片1 (1).jpg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ba1698ca-ea24-11e1-93e4-0015c55db73d/
预览: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这个故障这台机器已发生两次,另一台机器也发生一次,感觉不贫油,活塞销、滚针轴承完好无损,另一个挡片也完好,不像是磨损后断裂的,活塞内部与挡片接触面也很好,晚上可上其它部位的图,另外没放任何燃油添加剂

网友:
回复 网友A:

照片好模糊啊看不清楚!

网友:
同情!!!
伤不起啊,配件实在太贵

缸头能用的,稍微打磨下缺口位置就行了

网友:
缸筒将就,活塞我可以很负责的说不行!如果是飞机的动力建议放弃。

网友:
问题简单就是快!机器到手就马上问你有多快?新机器所有零件都要时间磨台。新机器工作时所有零件最受压,你马上问它你有多快?死机正常的!

网友:
我的狀況是發生在K30 軸承檔片換上小松的應該就可以解決了 質量不好的產品還是不買的好!

楼主:
今天已换新零件,发动机运转如初,调了些油针,主要是放大高速油针收低速油针,中低速跑了半个小时,状态正常。同时请教老手,这个机器大概要磨合多长时间,才比较适合跑高速?

网友(2012-10-20):
学习中 研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