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 500MW图传问题,请教高人解答

楼主(2012-08-19):
         如图 没上四轴机架上,只是在地板上接线调试,家里没有别的无线发射装置(比如无线路由器之类)有线的路由器倒是有一个调试图传时候把电视机上的网线拔掉了。)按照在网上找的对频拨码说明,竟然只有两个通道出现如图的画面现象,其他的通道则无信号,另外不是在同样的拨码位置上也会出现如图的画面,而且这个画面有时候可以勉强的看明白摄像头对准的是哪里或什么东西。看上去像是有什么在干扰一样,再有这种信号的时候偶尔还会出现断信号蓝屏的现象。(摄像头没问题单独把摄像头接电视机上画面很稳定清晰)
      朋友之前用的很好,只是中间隔了一段时间没用,到我手上就这样,在此请教高人指点。

网友:
信号线接触不良吧

网友:
我估计 你同频了 ,  邻居 有可能 开了 无线路由

楼主:
多谢楼上的伙计,抽空外场试一下

网友:
干扰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