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MK K30S接连发生活塞环偏转

楼主(2012-08-20):
二周前我之前运转正常的K30S启动后还没下水发动机突然停转,再次手拉启动时发现缸压偏低,不敢继续,立马拆了发现活塞环已断,活塞顶部(活塞环断裂位置)被啃掉了一块,但活塞环断裂部分是在开口处,被啃的活塞是在排气口处,很显然是活塞环在运行过程中已经偏转了近180度,刮到了排气口造成断裂,并将活塞拉掉了一块,活塞环定位销没能定住活塞环,万幸的是汽缸一点点都没事。回家后淘宝订了新的活塞、活塞环,并把发动机彻底清洗一遍。昨天上午顶着烈日,先磨了四箱油,然后下水继续磨合,20分钟后水中熄火,之后发动下水跑不了一圈就熄火,傍晚收船回家,顾不上吃饭先拆发动机,奇怪的事又发生了,活塞环又转到了排气口位置,还好没断,但仔细检查发现活塞环开口部位已经严重磨损,故意将开口放在排气的位置,汽缸还是能轻松装上,定位销还在,就是凸出不多,起不了定位的作用。感觉收到货时就发现活塞上定位销凸出不多,只是没试着干件傻事,把开口放在排气位置试试能不能装进去。有用过这机头的朋友发生过同样的事吗?

网友:
发动机气缸拆了安装时要注意方法。活塞环开口要处于定位销,然后把活塞压进气缸。压时切记千万不能边压边左右转动气缸,因为转动气缸时有可能使活塞环偏移。    偏移的环在低速时一般不会断但到在高速就会出现断环

网友:
台灣朋友和髏主遇到同樣狀況

网友:
回复 网友A:

yue兄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这边的K30也频频出状况~~~华哥仔,你的忠告是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安装方法应该没问题。就目前环的开口能转到排气口位置仍能套入汽缸,并且活塞环定位销仍在且凸出至少有0.5MM左右(估计),个人感觉不是活塞环槽开深了,就是定位销装的太里面了。另外感觉定位销好像比小松等其他发动机都要细,可能受到外力更容易被“钉”进去。因为手上没有合适的工具,无法精确测量槽的深度和定位销的凸出高度。唉,RCMK的活塞比小松要高1MM,没办法找替代品。

网友:
回复 楼主:

还是用小松29cc吧  配件能找qJ代替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小松29我有的,现在用在V上面。

网友:
我也试过一次,比你惨烈,缸头活塞活塞环全部报废
是定位活塞环的销子断裂引起的。

RCMK别玩了,这边2台K30R,我的用了久一点,换过缸头活塞一次,低压包烧掉一个,曲轴轴承间隙已经有十丝以上,大概15箱油后动力有下降
另一台,不会超过10箱油,高压包烧毁

感觉这个引擎数据很虚,寿命不长,还有配件是贼贵贼贵

还不如小松29自己改,动力还强一点点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的原装高压包第一次跟船下水还没爽够就听“啪”一下熄火,上岸后检查发现已无火花,后来换了小松的使用至今。不过缸体材料质量的确让我很满意,二次故障均未损伤,如果制成刀剑一定削铁如泥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松29我有的,现在用在V上面。

现在V配29cc小松 能跑多快?

楼主:
活塞已由本地老鸟亲手操刀动了手术,换了新活塞环,周末继续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