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的APS可以用在X7上吗?

楼主(2012-08-20):
如题

网友A:
APS要和3GX搭配试用。。。所以,你可以考虑把X7上面的Vbar换成3GX,再用APS

网友B:
可以,前提要用3GX

网友C:
必须用3GX,而且必须升级到2.1版

网友D:
泰世什么时候也出个APS之类的,期待啊···

网友E:
可以的啊

网友F:
要搭配3gx

网友G:
当然可以,只要是3gx,任何机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