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块的磨刀机

楼主(2012-08-20):
发在之前的帖子后面都没人搭理,郁闷,再试试重新开个贴子。

磨刀机收到的时候看着挺旧,被我翻来覆去了折腾了几下漆都磕掉了好几个地方,现在总算弄干净了,看起来还不错,先发张图来欣赏下劳动成果。

中间试了各个关节及调节的地方,发现有几处锈住了,折腾了几下不小心又把其中一个手柄弄断了,真悲催!

现在还有两个地方没搞明白:一个是断了的手柄不知道是用来干什么的;另外就是主轴不能进给,不知道内部结构不敢瞎拆。

背上的2个螺丝被我拿出来孔里被我喷了不少WD40在里面,过了一天手轮还是纹丝不动,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打开,用力敲怕把轴承敲出问题,所以还得向各位高手求救,还望各位老师兄弟不吝赐教,没拆过的也可以帮忙分析下。

(150.74 KB) 2012-8-19 14:11
红圈就是断掉的手柄位置,没搞明白具体啥功用。

网友:
其实我早想说了,你这台机器比浙江网友750元买的要新的多了,不要看着脏,只要看看那个万能角度装刀座我就知道你这台机器是很新的,现在洗过了补了漆就完全不一样了,最好上张不补漆前的照呢,当然这个刀座有很多地方厂里是没有过漆的,这种7字万能角度手柄几元一个,好配到的,现在多数是铝合金的强度不高,德国马豪原装的都是模锻钢成型的,比铸铁的都要强大多了。你这个手柄应该是水平转动锁定,不是高低锁定吧。这种锁定姿态手柄通常挺搞人的,因为它一般与锁定轴错开90度,所以人脑还是较容易搞混的。就是一根偏心杆。磨刀机的精度主要就是体现在这个万能角度装刀座上,磨刀时砂轮喷射出的沙粒会涂在上面,很容易进入各个转动面接触缝隙口,通过刀座的不断调整而把磨粒带进滑动付面里,造成滑动付面积丢失,滑动付面积都是就会造成刀架锁紧时刚性丧失。所以控制原始滑动付配合间隙降低磨粒侵入,采用耐磨性高的材料铸造这个刀座,还有就是减小铸件体积重量,刀座上层构架越轻那整体就自然不容易摇摆了。提高刀刃的精度一定不要让刀本体在于砂轮接触时产生不需要的位移。

网友:
好东西啊 我就碰不上呢

网友:
拆吧,不懂可请教坛里的兄弟

网友:
哇,旧貌换新颜

网友:
LZ的拖鞋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是俺老婆的脚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已经请教了,就等兄弟们献计献策了。

楼主:
磨刀机收的不贵,买配套的东西加起来都超过它了哎,变频器335元,铣、车、钻附件、筒夹(3.175和6)、砂轮、皮带又去了366元,手柄还没买,估计还得几十元。

网友:
这玩意我也没有拆过,不过你红圈下面那颗螺钉松下来了吗,然后看看这颗平头一字螺钉的长度能判断它是否与你断的这个手柄是否够接触到呢。如果螺钉长度能够到那根断杆就应该是一颗阻挡那个手柄偏信杆掉出来的,也就是以为这个你这个手柄可以从里面抽出来,只是锈死不动了,你可以用木棒多敲击几下,排松后用钳子钳住断柄处逆时针转一下试试吧。最主要是拍松那个凸轮机构,你拍不松的话是很难逆时针转动手柄的,你的手柄原先就是太紧了而掰断的吧。

网友:
非常好的磨刀机。羡慕啊。好好珍惜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颗螺丝刚开始就拿下来了,之后敲的时候才把柄敲断了。

接着我又试了钢丝钳、鲤鱼钳都弄不下来。

最后焊了个多余的内六角上去,又往里面喷了WD40放了一天后用力拧才松动。

可是焊上的柄不能360°转,所以又掰下来用钳子夹,现在是在一定范围内转动非常顺畅,但是再想多转一点都没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颗螺丝刚开始就拿下来了,之后敲的时候才把柄敲断了。

接着我又试了钢丝钳、鲤鱼钳都弄不下来。

最后焊了个多余的内六角上去,又往里面喷了WD40放了一天后用力拧才松动。

可是焊上的柄不能360°转,所以又 ...
那就明了化了,从头拆,大进攻了。把万能座从光轴上卸下来了,然后从内部逐级的拆,里面有几颗防松螺帽,可能20年前的防松螺帽不大可靠,你可以试着买些尼龙颈圈防松螺帽代替原先的双层螺帽。防松螺帽停留位置一定要设定准了,否则转动曲柄时不是顺时针锁紧的话就不符合习惯了,所以设定防松螺帽位置时一定要全部实测过。这回拆得要多了,好几级都要拆。所以头痛的。半天时间吧,不过要出去采购部件,尽量采购更合理的部件去替换,那样可以对原先的不足提供补救。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像没发现防松螺帽,等我拆了再仔细看看。

网友:
有好多磨具厂,用磨刀机从来不用万能角度装刀座,嫌麻烦,就用手磨,当砂轮机用,不过这个转数高,

网友:
不错的东西
价格合理

网友:
真好,碰上宝贝了

网友:
 很不错的一个砂轮...那个刀座每次用起来太麻烦...磨刀也不多.几乎当砂轮用了....

网友:
雕刻机的好伙伴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能磨的准吗?效率高了,准确度应该下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都是懒人!

网友:
贵了、这种东西没了精度,你怎么磨得出精度的刀来,一扭就断了,真的是老货了,

网友:
说句楼主不喜欢的话,有了磨刀机没那个技术也不一定磨的好刀子,磨刀子要技术的,我也有一台和你一模一样的磨刀机,放在我这里完全就是当砂轮机用,后来出给了坛友,我们隔壁工厂的也有一台,也是放在那里吃灰尘,用都没用,不方便,等你装了个刀子我的刀子都磨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你怎么知道它没精度了呢?手柄锈住了,用料的问题,和老没关系吧。

楼主:
回复 网友G:

呵呵,用起来确实没手磨方便。不过我的手和眼做不到机器的稳定精度,我还是更相信依靠机器磨的比我手磨的要好些。

网友C:
磨刀机的万向刀座是磨立铣刀用的,磨钻头的话要买配件的,否则无法夹持麻花钻头的。普通麻花钻磨削是不要用万向刀座的。但是可以用上碗型砂轮的。一般人理解磨刀机是磨麻花钻那是错误的。磨刀机要磨盘面铣刀也要配件的。

网友:
这是个高级玩艺

网友:
家里有雕刻机的话, 则磨刀机用途就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知道26楼的兄弟有没有买附件,TB上卖的大多不带附件,若像老兄说的不带附件拿来磨钻头,那确实是门高超的技术活。

楼主:
回复 网友H:

还真有这家伙,就差和它搭档的兄弟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知道26楼的兄弟有没有买附件,TB上卖的大多不带附件,若像老兄说的不带附件拿来磨钻头,那确实是门高超的技术活。
磨麻花钻定位是要通过一根支杆实现的,就是那个装刀座的前端弹簧夹下面铸件上打了一个孔,再里面插一根辅助定位杆,当然麻花钻的支架也可以放一条V型槽,就是一条角钢让钻头躺在V型槽里,然后通过下方一根限位凸杆卡住钻头的螺旋槽里,就能给钻头与砂轮的接触提供基准了,获得两面的均衡,这些都不大科学。我认为这不是磨刀机的发展方向。比较起来我觉得合理的磨刀机是砂轮轴与刀具装夹轴可以互换互补,行程更直观方便的磨削。所以应该在车床上实现。钻头夹持在主轴上,中拖板上放砂轮机,那样可以对钻头的径向尺寸进行修磨改小了。

网友:
这个万向臂我有一套完整的 晚上我看看是干嘛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钻头的侧刃我基本没磨过,不知道这个有什么要求?

网友:
淘寶上的U2,附件配齊了還不到2000,省心。缺點是做工粗糙,沒法跟老貨比。

楼主:
回复 网友I:

确实如此,我后配的三套附件,做工真的粗糙,燕尾上全是沙眼,内孔表面极不均匀,只能说还能凑合用。

网友:
所以老货有老货的好,现在新货的质量还是在下降的趋势,现在这类小企业生存困难,国家不扶持,小企业融资问题,人工与税费还有水电场租都高的很多小企业必须不断压低成本,否则就无法为继。就目前这种走势来看,再过几年质量还会变差。特别是东部地区原先生产这些的企业。

楼主:
回复 网友C:

手里的这台磨刀机在我拆卸保养过程中,感觉还是比较值的,按这种材质与工艺来制作,估计目前厂家批量成本1000块都做不出来。

网友:
还是多新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磨刀机的万向刀座是磨立铣刀用的,磨钻头的话要买配件的,否则无法夹持麻花钻头的。普通麻花钻磨削是不要用万向刀座的。但是可以用上碗型砂轮的。一般人理解磨刀机是磨麻花钻那是错误的。磨刀机要磨盘面铣刀也要配件 ...

萬向刀座的原設計是用來磨雕刻刀專用的
我有德國原廠的說明書
裏頭只有介紹各種雕刻刀的磨法而己
鑽頭,車刀及銑刀都是後人加上去的功能
萬向持刀座如果要用來磨銑刀
只能磨端刃而己
側刃沒辦法磨

网友J:
引用 网友C:
磨麻花钻定位是要通过一根支杆实现的,就是那个装刀座的前端弹簧夹下面铸件上打了一个孔,再里面插一根辅助定位杆,当然麻花钻的支架也可以放一条V型槽,就是一条角钢让钻头躺在V型槽里,然后通过下方一根限位凸杆卡住钻头的螺旋槽里,就能给钻头与砂轮的接触提供基准了,获得两面的均衡,这些都不大科学。我认为这不是磨刀机的发展方向。比较起来我觉得合理的磨刀机是砂轮轴与刀具装夹轴可以互换互补,行程更直观方便的磨削。所以应该在车床上实现。钻头夹持在主轴上,中拖板上放砂轮机,那样可以对钻头的径向尺寸进行修磨改小了。

定位桿是用來磨雕刻刀時才用的到
功能是用來定位半圓面
鑽頭的定位方法是不一樣的
早期靠的是鑽頭附件上的一個小鐵片
但磨不同直徑時都要調整一次
非常麻煩
山寨磨刀機不明白那個小鐵片的功能
也有可能買回來仿製的時侯小鐵片掉了
所以山寨板的都沒那個小鐵片
但固定小鐵片的螺絲孔仍然保留著
孔內也有攻牙
有點好玩
一般正常鑽頭定位法
是刃部平形於v形槽即可

至於鑽頭附件的安裝法
英制機器用1/2"的筒夾
公制機器用12mm的筒夾
將鑽頭附件的大徑夾持住
小徑插入定位杆孔裏即可完成鑽頭附件的安裝

至於車床上磨鑽頭是不可行的
因為少了兩個軸
磨出來的鑽頭前面是錐度
什麼東西都鑽不動
只能在大街上表演鑽頭鑽頭的騙人把戲而己
車床真的要磨鑽頭
還要作個簡單的小治具才行
我試過直接裝磨刀機的鑽頭附件會有問題
我的5呎大車床會有干涉的問題發生
小車床就更不用說了
比較可行的方式應該是偏心式旋轉的方法
就是現在那種笨蛋磨鑽頭機的設計會比較可行一點

网友:
引用 网友J:

定位桿是用來磨雕刻刀時才用的到
功能是用來定位半圓面
鑽頭的定位方法是不一樣的
早期靠的是鑽頭附件上的一個小鐵片
但磨不同直徑時都要調整一次
非常麻煩
山寨磨刀機不明白那個小鐵片的功能
也有可能買 ...

能磨铣刀就好,钻头俺能用手磨

网友:
引用 网友J:

定位桿是用來磨雕刻刀時才用的到
功能是用來定位半圓面
鑽頭的定位方法是不一樣的
早期靠的是鑽頭附件上的一個小鐵片
但磨不同直徑時都要調整一次
非常麻煩
山寨磨刀機不明白那個小鐵片的功能
也有可能買 ...

车床磨砂轮方法有很多的,先介绍一个方法,刀架上装磨头安装锥边的砂盘并倾斜,开合螺母合起来,利用车螺纹的走刀相对主轴转动就能磨出大于0度的后角面了,通过牙距的调整就可以获得各种丰富的后角。但是主轴装夹钻头需要分度。磨得时候主轴不用电动,手盘主轴就可以了,然后反退让大托板退远一点,分离进刀变速机构,主轴卡盘盘动180度,合住走刀箱。这不就可以磨钻头了吗。其实方法很多,还有对调,让主轴装上砂轮轴,四方刀架上方一条角铁做V型托架。都可以磨钻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