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小车床的朋友进来趟

楼主(2012-08-20):
请教一个问题:我的小车床只能夹10X10的刀,感觉很不方便,怎样才能使用14x14,16X16的车刀?

网友:
换个刀架

网友:
太大的刀就算换刀架也是不行的

网友:
做个外挂刀盒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我也计划这么做,不知有没有现成的图纸?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个问题:我的小车床只能夹10X10的刀,感觉很不方便,怎样才能使用14x14,16X16的车刀?
买大车床,换刀架很难行通的,除非你把刀架口下沿铣下去4毫米,那你的刀架也玩完了。大刀架刀尖高度会超过主轴中心的,只能大刀架装小刀柄,不能反其道而行的。

网友:
把刀杆锯掉一层,尖高度要符合要求。
换大刀架根本不行,刀是能装到刀架上了,刀尖高度你怎么办?莫非你去抬高床头,这可不是玩的。

网友:
小床配小刀,不是挺好么。

网友:
大概是他朋友听他买床就从单位给 他要来很多车刀可是单位没有太小的刀。

我就是这样情况。现在还有很多20方左右的大刀躺在地下室呢0

楼主:
谢谢各位热情洋溢的指点,我初步设想了下,感觉可以行的通吧

楼主:
初步设想

网友:
干脆买大床.

网友:
你能把机头抬高就能用大车刀啦
还有可以用快换刀架,在大刀杆上直接铣出燕尾也能行。

网友:
标题

快换刀架

网友:
换个刀架,刀架根据刀的大小而定的。

网友:
14的车刀就把刀杆下面铣去4,16的车刀就把刀杆下面铣去6。这样刀尖就能对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