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器出故障了,求助....

楼主(2012-08-20):
以前用的好好的,自从重装了系统,又装了双系统,全部
模拟器
就都不能用了,卸载重装也不行,
G5是显示一片白,没有场景和飞机,提示一大串红字 erro compositing effect XXXXXXXXXXXXXXXXXXXX
凤凰就是打开之后直接未响应,
显卡驱动也更新了啊,还能有什么问题呢?
   求大家帮忙``

网友A:
G5是顯示一片白 有聲音 電腦重開機 電腦重組 防毒掃下 也許有毒 或是被它刪除了~
如果都沒問題 顯卡驅動更新 試試 ~

楼主(2012-11-08):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留下答 案给遇到同样问题的人们作为参考
因为重装了系统,direct9会缺失部分文件,运行模拟器的时候它只提示了其中的一个文件缺失,但是仅仅补上这个文件就遇到了上述的错误。把d3dx9的Dll都补充上就可以了。
像我这样的懒人没重新安装dx9 就遇到这样的错误,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