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鉴定……

楼主(2012-08-20):
这是在一个控制面板上拆的手摇脉冲发生器,是不是把这个和电机驱动板相连上电就可让电机转动,

网友:
先查IC摸清左边的引脚功能,对应上就可用。

网友:
电路还是很简单,关键是IC

网友:
这个要找找这个说明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