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桨平衡都做过没有?

楼主(2012-08-20):
我看大家的照片中的灰机大桨都没有打绷带哦,有木有人真做大桨平衡吗?

网友A:
哈哈,好点的浆一般出厂前都做过平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好点的浆一般出厂前都做过平衡的

呵呵,怎么才能算好一点的桨?

网友:
呵呵!~不求对的只求贵的!~常人所说:“贵的就是好东西”

网友B:
每副都必须做,不然飞机抖起来会散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副都必须做,不然飞机抖起来会散架。

但我看大家的桨似乎都没有做平衡的胶带,莫不成大家另有妙法?

网友:
傻瓜,胶布都粘在桨的底下,不影响视线美感,特别是老鸟们。

网友:
基本不用做::>_<::

楼主:
看来很多人都不做的。

网友:
原来做,后来发现没太大用处,震动主要是轴和轴承的问题,一般的大桨出厂都做好了平衡的

网友:
买好桨就不需要自己再平衡了,就我个人使用经验来看,下面这几种大桨都是出厂前平衡好的:

杨格(美国)
FunTech(日本)
RotorTech(美国)
HI-Product(日本)

EDGE也还可以,做工没有上面那些桨好,但是价格便宜(和RotorTech是同一家厂出来的),飞3D的人用的多

网友:
我用百杷块的

网友B:
就是平衡了也要贴上彩色胶带,调整高低桨,调好了撕掉。

网友:
YT的槳以前不用,現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平衡了也要贴上彩色胶带,调整高低桨,调好了撕掉。

不明白,高低桨是调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平衡了也要贴上彩色胶带,调整高低桨,调好了撕掉。

高低桨不需要贴胶带调整, 如果大桨完全平衡的话,只要在设定的时候保证两只大桨的螺距完全一致,取三个螺距位置测量, 通过连杆微调, 只要两侧大桨螺距在全行程范围内完全一致那么飞起来绝对不会有双桨的问题. 用彩色胶带飞起来调双桨的问题是你只能调整悬停螺距位置的双桨,不够精准。

从450到700级别,我都是这么调的,屡试不爽.

要点: 大桨质量绝对要好,绝对平衡,出厂时经过厂家match,比如FunTech,另外有一把解析度高的高质量螺距尺, 我用的是Hirobo的,尺寸大, 解析度高,效果很好。

网友:
自己做的平衡也不准 后来就不做了  就是不好的破桨 飞着也没发现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