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携式 可拆解 KT机 制作 !

楼主(2012-08-20):
玩过KT机的朋友都知道 机身是非常脆弱的 不注意就有可能碰坏!
由于自己没有车,每次出去飞KT机的时候 携带很不方便!
于是 就有了 做一架可拆解便携式KT机!
下面把我的制作进展结果一一介绍给大家!
生命在于折腾!模友们不要见笑噢!

楼主:
上图!先分解

楼主:
截好的加强碳管 主翼加强!

楼主:
一小节碳棒 当连接件

楼主:
用胶带和泡沫胶 沾好

楼主:
机身上主翼对接固定碳管,怕不结实 用502+线 加强

碳片做的 机身连接件

楼主:
机身接插件的 安装!

楼主:
接插连接用的 卡簧和连舵角的小勾!

楼主:
机身连接处的效果!

网友:
应该会很重吧

网友:
空中分解是什么样的知道吗?记得视屏

网友:
 还是买车吧。

网友:
装机时间要多久?太久就失去乐取了

网友:
创意不错,记得发视频

楼主:
好几天没更新了   有点忙 哈哈

楼主:
模友们久等了!

继续!
电机的固定 方法:碳片+线+502

楼主:
机头位置 碳片加强!

机头的碳片顶在 电机座的下面 强度杠杠的!

楼主:
这个是挂主翼的 钩  防止机翼滑出!

舵机边的 拉线!

舵角边的 拉线!

楼主:
机身的组装!

楼主:
主翼固定!

电机固定!

副翼的连接!

楼主:
组装速度还可以!1分钟左右就能组上!

楼主:
副翼拉杆 拆解时的固定!

总装!

装箱!

网友:
如此经典机型,经典贴子,经典创意。。。力顶哈。

网友(2012-09-24):
很不错,这样就可以一直放车子后面也不会碰坏了,有时间就可以拿出来吊一下机

网友:
楼主的创意非常好,最好能发个组装视频会更清楚一点。另外,能否告诉一下该机起飞重量、设备配置等情况。不知道飞机不使用碳杆斜撑,空中做动作是否能行。

网友:
空中分解

网友A:
注意重量

网友B:
关注中,我的滑翔机拆散要12分钟,组装15分钟

网友C(2013-04-08):
good idea 好创意啊

网友D:
有想法。不知道强度……………

网友E(2013-06-12):
构思不错,能否多发几张图,详细介绍一下。

网友F(2013-12-29):
虽然方便也加重了

网友G(2014-03-12):
这个思路很好,顶楼主!

网友H:
KT机没有车的朋友福音

网友I:
折腾是好的,效率比不能太低

网友J(2014-05-30):
楼主,你这飞机是extra330?组装看着倒是很简单,主要是机型简单,零件很少要是碰上F22,或者塞斯纳,微风这种固定翼,这个方法还适用吗?另外,电机的固定方法,直接将电机座顶到碳片上,用线绑住,再用502固定,这种强度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