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轴承店买了两个SFK轴承,不知道质量如何,求鉴定

楼主(2012-08-20):
完全不懂轴承,去店里买了两个最贵的,15块一个,大家鉴定鉴定,另外,轴承好坏怎么看?

网友:
啥相机照的 牛X啊

网友:
微距狠牛13

网友A:
http://www.bearingboys.co.uk/620 ... all_Bearing-11923-p

纲上查的 3.63英磅. 贵不贵, 好与坏, 我都不懂.

当然还未计邮费及处理等费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bearingboys.co.uk/620 ... all_Bearing-11923-p

纲上查的 3.63英磅. 贵不贵, 好与坏, 我都不懂.

当然还未计邮费及处理等费用.

这网站价格准不准? 如果这样,估计买到的是假货了!

网友:
15元/只  这么便宜啊

网友:
C3级别的SKF高速轴承 6204价格要你买的两倍左右差不多:)

网友B:
是专卖店买的不,这个假的多得很,我用的专卖店买的字不是激光打得,不过我用的有点大23044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专卖店买的不,这个假的多得很,我用的专卖店买的字不是激光打得,不过我用的有点大23044的

一芝麻大的轴承小店这附近都没卖轴承的。无动力主轴也就2500左右的速度,凑合用用算了。

网友:
我也买过这个一样的,30元一个,回来一看,估计是假的,你的这个就不道了。

网友:
除非很粗糙,否则我也看不出的。

网友:
我只相信进口的机器上拆下的。

网友:
把盖子拆掉。清洗干净。转动无声。既是真的

网友C:
铁盖的拆下来 盖子就基本废了
另外楼主什么相机 效果真好

网友:
我在总代那里买的skf6204也是10多块,是真的,新买的砂轮机,轴承哗哗的响,换了skf后,安静了,真假我唯一的鉴别经验就是纸盒封装的胶,那个胶是透明的,好像是热熔胶!

网友:
轴承高仿与正品我也没有经验识别,这个应该专做轴承销售的人懂的。不过我对进口拆机轴承还是见过一些。很多高级设备上进口轴承用的钢壳颜色发蓝灰色,明显的灰不溜秋的。与一般国产轴承用的材质明显不同。我手头就有10多颗FAG轴承就是灰不溜秋的。
常见的轴承合金钢有GCr2MoNi钢,高级多的GCr15高铬钢,高铬合金钢的性能比前者好得多了, 耐用度应该相差很多倍。高铬合金钢的刚性特别好。就拿光驱里拆出来的3毫米多的光轴来说,很难使其弯曲与折断,刚性太强了。所以高铬合金钢被苏联人运用到木仓刺,最后这种高级钢的运用被国人胡吹成世界上最牛逼的木仓刺 刀。很多钟表车床的那根D型主梁就是高铬合金钢制的。不过各个时代也有采用低铬合金钢的。如果你的钟表车床上的主梁有铣刀痕迹的话基本就是低铬合金钢了。因为高铬合金钢热处理后可以超过HRC60度,比一般高速钢铣刀还要硬,切扁的那一刀是上磨床磨削的而不会使用铣床加工完成。我觉得神油上次用钨钢铣刀钻透的那个轴承壳的就是GCr2MoNi钢的,因为70多度的钨钢钻头要在超过60多度高铬轴承壳上钻孔打话的可能性很大,除非打在凹坑里。

网友:
不错的 东西价格便宜
是真的就很好

网友:
真的6204skf是5,60  我买过

网友:
我这里SKF专卖不得了的贵,去年换修光阳后轮牙包里的轴承,去本地SKF专卖买了几个,最便宜的都40几。记得7年前买了两个前轮用的SKF都是25一个,型号好像就是204.

网友:
我不知道神油在轴承上取得多少知识了,教教大家如何能区分一颗进口轴承是采用低铬合金钢与高铬合金钢的呢,标记是怎么区分的呢。

网友:
打下硬度吧

只卖国产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铁盖的拆下来 盖子就基本废了
另外楼主什么相机 效果真好

就普通卡片相机,微距模式,然后100%截图,就这样子了!

那店里NSK的8块 SKF的15 估计小店懒得卖进口轴承,反正那么高价格,没人买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E:

我提醒你一下吧。轴承钢GCr15又叫高碳铬钢,含铬量并不高。比304不休钢的含铬量差远了。你这么好学 不用挑战别人。去找本金属材料工艺学看看就行了,轴承钢GCr15是很普通的钢。应用很广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提醒你一下吧。轴承钢GCr15又叫高碳铬钢,含铬量并不高。比304不休钢的含铬量差远了。你这么好学 不用挑战别人。去找本金属材料工艺学看看就行了,轴承钢GCr15是很普通的钢。应用很广泛。
那你说说看40Cr 钢与 Cr15钢比起来那个铬含量高呢,我有没有搞错啊?

网友D:
40Cr中碳低合金钢 GCr15高碳低合金钢。加入微量的铬可以改善淬透性。具体含铬量你自己去网上搜一下就有了。

网友:
我买过正品6000-2Z 的SKF 18元一个。量少的价。

网友:
轴承一般,相机牛x

网友F:
回复 网友E:

只要是钢,弹性模量相差极小,所以,不同钢材做出的几何外形相同的零件,刚度几乎没有差别
所以,想要提高刚度,用合金钢或者高碳钢是不对的。硬度和强度,还有刚度不是一码事啊,望严格区分~:loveliness:

网友E:
引用 网友D:
40Cr中碳低合金钢 GCr15高碳低合金钢。加入微量的铬可以改善淬透性。具体含铬量你自己去网上搜一下就有了。

这是绝对错误的,GCr15绝对不是高碳低合金钢,只要稍微学过国内的《金属工艺学》的初学者都知道的,合金元素后的15是百分之十五的含量,不是万分之含量。GCr15是高铬合金钢这是一般机械加工从业者都不会搞错的。因为这是很有名的高档钢材。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只要是钢,弹性模量相差极小,所以,不同钢材做出的几何外形相同的零件,刚度几乎没有差别
所以,想要提高刚度,用合金钢或者高碳钢是不对的。硬度和强度,还有刚度不是一码事啊,望严格区分~:loveliness:
你考虑的是常温下的弹性模量,你没有考虑很多低合金钢在经受高温炙热考验下的变化。很多低端轴承寿命差就是因为经受不了短时高温考验更别提长时高温考验了。好像以前看到过有些轴承安装加热器,可以调至250度以上高温的,一般低档轴承加热到120度以上就不允许了。轴承这东西要考虑温度,湿度还有什么化学气氛的吧。综合起来高铬合金钢在很多情况下全面压倒低合金钢,就是一个字“贵”。所以论坛里研究轴承一直有个个错误的观念,一直在谈精度几个微米。90%在谈论买到精度如何高的真轴承。浪费了大家不少脑细胞与精力。一颗高精度轴承如果被水浸湿了,没几天就锈出一层粉末了还谈什么精度呢,很多轴承露天条件下几天就黄了,黄一层就是丢失一层,且这些粉末留在滚动圈里会严重破环环境的。所以呢一颗比较好的轴承首先用的材质要好,当然厂家也不会徒劳的采用低档材质来生产高精度轴承的。我想鉴定轴承好坏可以偏门的来,就是高级料的轴承必然是高精度的,当然也是高价格的。Cr(铬)含量大于10.5%的钢都是不容易生锈的,所以俗称不锈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是绝对错误的,GCr15绝对不是高碳低合金钢,只要稍微学过国内的《金属工艺学》的初学者都知道的,合金元素后的15是百分之十五的含量,不是万分之含量。GCr15是高铬合金钢这是一般机械加工从业者都不会搞错的。因 ...

拜托,最起码百度一下嘛,不要臆想好不好~
实在不想翻书找标准了,就百度百科查一下了:
GCr15钢是一种合金含量较少、具有良好性能、应用最广泛的高碳铬轴承钢。化学成分/元素含量(%):C:0.95-1.05 Mn:0.25-0.45 Si:0.15-0.35 S:≤0.025 P:≤0.025 Cr:1.40-1.65 Mo:≤0.10 Ni:≤0.30 Cu:≤0.25 Ni+Cu≤0.50

又查了一下304不锈钢的:304不锈钢是一种常见的不锈钢,业内也叫做18/8不锈钢。化学成分/元素含量: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拜托,最起码百度一下嘛,不要臆想好不好~
实在不想翻书找标准了,就百度百科查一下了:
GCr15钢是一种合金含量较少、具有良好性能、应用最广泛的高碳铬轴承钢。化学成分/元素含量(%):C:0.95-1.05 Mn:0.25- ...

不知道是不是我10多年没接触《金属工艺学》这本书了,所以记忆出问题了。但是标号中在合金元素前面的两位数是碳含量的万分比,G Cr15对应的是Cr15钢,G前缀是轴承的意思。合金元素后面的数字是元素在合金的百分比。所以很多人没理解透标号含义,会把Cr15与15Cr这类两种差异很大的材料搞混,这是机械行业中很大的失误。搞混这两种料会出大糗事的。

网友:
Cr15钢就是没达到轴承用级别,也要30多元/公斤,跟黄铜价格差不多,能够在前面缀G代号的轴承用Cr15钢还要贵出一大截了,15Cr这种低合金钢价格就几元/公斤,就坯料价格来说就要差N倍以上了。

网友F:
回复 网友E:

1.你考虑的是常温下的弹性模量,你没有考虑很多低合金钢在经受高温炙热考验下的变化。很多低端轴承寿命差就是因为经受不了短时高温考验更别提长时高温考验了。好像以前看到过有些轴承安装加热器,可以调至250度以上高温的,一般低档轴承加热到120度以上就不允许了。(轴承太热,一个是润滑媒介的温度到不了,那么高的温度下,润滑剂都开始分解了;再者,太热了会低温回火的,会降低轴承的硬度和滚道的耐磨程度。还有就是,轴承厂家都有关于轴承使用温度的要求,按要求做没问题的。别经常举特例,别老拿高温说事,锅炉用轴承,三四百度干磨都没问题。)

2.轴承这东西要考虑温度,湿度还有什么化学气氛的吧。综合起来高铬合金钢在很多情况下全面压倒低合金钢,就是一个字“贵”。(合金钢是比较贵,比比Q235和304就知道了)

3.所以论坛里研究轴承一直有个个错误的观念,一直在谈精度几个微米。90%在谈论买到精度如何高的真轴承。浪费了大家不少脑细胞与精力。一颗高精度轴承如果被水浸湿了,没几天就锈出一层粉末了还谈什么精度呢,很多轴承露天条件下几天就黄了,黄一层就是丢失一层,且这些粉末留在滚动圈里会严重破环环境的。(为啥无缘无故要把轴承放水里??? 高精度轴承自然有高精度轴承用的地方,主轴轴承想必大家也不会泡在水里用,NSK高精度轴承有些是充氮密封的,有些直接真空包装,不知道水从哪里来,而且这些轴承是有保质期的,比如你一两年不用,这个轴承的润滑脂是会变质的。恶劣环境下,有相应的轴承,真空中怎么办,DN值大于80万怎么办,运行在食品加工的洁净环境和化学腐蚀介质中怎么办,都有相应的特种轴承的。)

4.所以呢一颗比较好的轴承首先用的材质要好,当然厂家也不会徒劳的采用低档材质来生产高精度轴承的。我想鉴定轴承好坏可以偏门的来,就是高级料的轴承必然是高精度的,当然也是高价格的。Cr(铬)含量大于10.5%的钢都是不容易生锈的,所以俗称不锈钢。(好材料并不一定就能有高精度,不锈钢也不是一直都不生锈。物尽其用,做轴承用滚动轴承钢,做刀具用工具钢,做零件有结构钢,做弹簧有弹簧钢,做气门有气门钢,做耐腐蚀的有不锈钢,做滑动轴承的有锡青铜,做模具的模具钢,做齿轮的有齿轮钢。没有那种钢材是最好的,各有各的用处。)

网友:
浙江新昌有很多轴承厂,以前进去看过他们生产,大至了解一点。
轴承厂一般都代工国外品牌,如NSK,SKF,ARG,FAG,NTN,INA 等等。
客户遍及全世界,流入各个角落,也就是说哪怕是国外机器拆的也大多
是国产的呵呵。
其实国外生产的轴承也大多和国产的差不多,比如印尼啊什么的都是穷国生产的
想买到原产地不太有可能。
像SKF,ARG客户要求不是很高,材料也是国产江阴材制造。
而光洋DDK,WKB客户是非常的挑剔

轴承材质:我看到的材料一般有日本材,法国材,国产钢材,国产材还按钢厂分类
如:江阴材等等都是照客户要求。

小轴承全部轴承钢棒切段,大轴承要煅打,切成圆片状的钢材用车床分离成外圈和
内轮。

工厂挑出的不合格散件被以略高于废铁价买走,这些散件被小作坊重新归类
修改装配后流入市场。此类轴承由于尺寸超标或热处理无法达到要求或者外观
有伤痕,有的甚至内外轮不配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1.你考虑的是常温下的弹性模量,你没有考虑很多低合金钢在经受高温炙热考验下的变化。很多低端轴承寿命差就是因为经受不了短时高温考验更别提长时高温考验了。好像以前看到过有些轴承安装加热器,可以调至250度以上高 ...
大哥,晕死了,几个问题你都做解答,那就先回答你第三个,很多轴承会接触到水的,因为很多轴承是贴着防水轴封件布置的。轴封坏了水就灌进轴承里了啊。当然很多情况下还不是普通的水,但都算是液体,乱七八咋的混合液体,而有些液体是腐蚀质的。很多高速主轴有循环冷却的,油气混合也好,水冷隔层冷却,滑油强制循环等。都谈到高速高温高精度轴承了,麻烦事自然就多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是不是我10多年没接触《金属工艺学》这本书了,所以记忆出问题了。但是标号中在合金元素前面的两位数是碳含量的万分比,G Cr15对应的是Cr15钢,G前缀是轴承的意思。合金元素后面的数字是元素在合金的百分比。 ...

G不是轴承的意思,我们都念:滚铬15  G表示滚动轴承钢的意思
GCr15是特例,老师特意强调过,15是千分之十五,含碳量为百分之一

网友:
拿回家玩玩就好!

网友:
回复 网友E:

算了,难道我们设计的时候,不考虑油封寿命么~
自己不换,水灌进去了,就不能怪别人了
机器又不是潜水艇,都沉在水里,如果都沉在水里,自然有防水的方法,水都灌机器里了,还能用么~
油气润滑的空气是干燥过的。再说了,润滑油、润滑脂里面的有些添加剂对金属都是有腐蚀作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G不是轴承的意思,我们都念:滚铬15  G表示滚动轴承钢的意思
GCr15是特例,老师特意强调过,15是千分之十五,含碳量为百分之一

那也可能,反正这个牌号都说是个特例,我理解错了也是15年没读书忘记了,再次要谢你把这个问题指明了,现在30出头了,以前读书时都是97年前了。至少我没把Cr15与15Cr搞颠倒,至少市面上有不锈钢轴承买的,从轴承好与坏来说挑选材质来区分真假也是一个手段。再次我要对昨天wxzc1说声“是我搞错了,你是对的”。
        好的材料厂家必定会选择高级工艺去生产啦。说道这个钢我上次遇到一个嘉兴做加工的朋友,他说GCr15的钢怎么打6.8的孔,哪那么难打,他一直换钻头都不理想。我一听觉得含铬量15%,肯定超级难打孔,所以我最后给他找了根住友的整体合金涂层6.8毫米的钻头,早知道含铬量才1.5%我就不要送他这么高级的涂层钻了,我那根全新的涂层钻至少新价上百元了。想想他去配国产整体合金钻头就可以打了的。如果我的车床维修好了我就准备用GCr 15钢做ISO 20左右的自动换刀主轴,我一直就是担忧轴心打孔的困难,现在看这种铬含量低的话车床上尾座打孔还是能实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15年没读书都没忘,已经很厉害了~
中 国的轴承没国外的好,不是精度达不到,而是材料没人家的好
一般使用,国产的哈洛瓦、人本、天马等等,都没有问题
就是在一些特种轴承、高精度轴承、特殊行业用的必须用好的进口轴承
而且国产轴承很便宜,坏了就换一个,与其买假的进口轴承,不如支持一下国货,而且假的少,营销处还多~
别看合金含量低,硬度在于热处理。找个T10工具钢做的锯条,照样把304收拾的服服帖帖,304可是高铬钢啊,那个铬含量不是一般的高啊~~~
再用锯条磨磨轴承,印子都基本没有,没办法,铁素体和马氏体不能比啊~

网友:
以前在单位了干活几年也不翻一次书本的,最近的机械知识也是2009年后上网学的,当然以前读过钳工班所以还能回忆起来以前的知识。我家里也没啥机械书,就前年花了9.8元买了本人家用过《机械工艺学》,02-08年-6-7年没接触过机械方面的工作了。现在也算是业余学习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E:

机械原理、机械设计、金属工艺学和机械加工基础,四本书好好看完,基本理论就没啥大问题了,需要那部分,再去补充

机械在于经验和细节,在于平时的积累。举个例子,有一次,老工程师看完设计,一眼就指出了问题,我们项目的几个人都不信,做个有限元算了两天,结果和他说的差不离,无语啊~ 经验太丰富了。

尽在这里说闲的,楼主的轴承基本可以说是假的,如果要买真的,自己又没有经验,还是去代理那里买吧,价格会比较高,代理地址到官网查
或者可以用拆机件的,不过还是要懂点的人才行;要不,直接从德国或者日本卖完带回来,保准是真的!哈哈~~~
要不买便宜的,不要用那种最便宜的就行,坏了再换。要求高点的,就去哈洛瓦的营销店去买,国产轴承还是不错的。
这种仿的轴承,质量还行,也看个人运气吧~  NSK的精密轴承大概是国产轴承的1.5~2.5倍,FAG、SKF的大概是国产轴承的2.5~3.5倍不等,具体价格给代理打电话,都可以要到,个人买的话,价格可能会有虚高。普通轴承用国产,精密、高速轴承可以考虑用进口,这个确实是国产轴承没办法比的,寿命、精度都有差距,尤其是寿命。

网友:
我是以实际考虑的,因为自从喜欢DIY以来也采购了30来颗轴承,无一列外都是标称进口的,想要买国产的还得花功夫呢,一般店家推出来的普遍以进口“原产”为主,当然是个国人都知道这种打上去的产地标记那是没法作数的。要从一次虬江路的采购说起,人家台州老板娘给我进口轴承要吗,我说轴承这东西不急于采购,毕竟这东西铺天盖地随便都能买到,她说肯定是进口的,我说那就看看吧,就是分2盒装的10多颗FAG的6002的小轴承,这个规格可能DIY用的上,多少钱呢,5元一颗。一点也不便宜呢,6004的一般所谓进口轴承5元也能买到呢。不过一盒是10个装的,另一盒用掉几颗,里面还塞了一包瑞士制造的弹性销子,有上百颗4X20毫米的弹性销子,显然那几颗销子绝对是瑞士制造的,里面有洋人手写的字条,因为也只有瑞士这种国家才制造复杂的要了命的波纹接口超厚壁型弹性销。那10多颗标记德国制造的FAG轴承用料确实发暗灰色,另外12颗同规格的轴承上的防尘盖上铸出来的凸字数码没有一个是重复的,全部是单独数字,国内产品不知道有这种现象吗。与我在市场里看到的西德原装机上拆下来的一些推力轴承颜色接近,所以我才想可以通过轴承用料颜色辨认真假与否。虽然很多资料说几种轴承钢看颜色是不好辨别的,但是不好辨别并不是不能辨别。经验累计些就能了,反正大家时不时讨论轴承精度,其实很多时候越是挖掘本质就越能知道好坏,轴承本质就是用材了。所以我先前的观点就是大家如果没有测量仪器的情况下要知道轴承高级与否直接从轴承用材这点上来发掘。

网友:
304是奥氏体。  GCr15 我从轴承手册上看它是比较常用的轴承钢。  其它手册,没有注意过。

网友:
回复 网友G:

汗,居然写错了,304应该是奥氏体…
谢谢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