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DG-1000如何?

楼主(2012-08-20):
准备上一台大号的滑翔机,刚才在网上看到DG-1000飞机,玻璃钢的,价钱也不贵,有没有同学飞过的给点建议?

网友A:
玻璃钢的炸了没法修,还是先轻木比较稳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玻璃钢的炸了没法修,还是先轻木比较稳妥

这个知道。但是貌似机身可以单独买的,所以问题不大。除了这个问题之外还有啥?比如说安装精度?比如说飞行特性?设计强度如何?

网友B:
这种像真机飞山坡不错,但是用力飞热气流翼载荷就有点太大了

平时玩的还是买专业点的P5B滑翔机吧,别买这种像真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像真机飞山坡不错,但是用力飞热气流翼载荷就有点太大了

平时玩的还是买专业点的P5B滑翔机吧,别买这种像真机了

谢谢建议!让我再考虑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像真机飞山坡不错,但是用力飞热气流翼载荷就有点太大了

平时玩的还是买专业点的P5B滑翔机吧,别买这种像真机了

赞同楼上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