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v的充电电池吗可以用在vstank上吗?谢谢!

楼主(2012-08-20):
请问高手,或改过的车长,入题,vstank可以9.6v的充电电池吗?
vstank的电路板9.6v充电电池能融合吗?对了,吧田的小公插,
直接接到电池盒的正负伤可以吗?

网友:
充电电池组,镍氢6节,标称7.2伏
可以用

网友:
但是要买动力电,不能买小电流放电的

网友:
小弟不能发帖,楼主的东西俺也不懂,借帖子问下HL的m41a3 -1的型号,塑料版没改动能在草地上跑吗?

楼主:
Hd381

你好,你改的t34很牛,有时间我也参照你的改下,有个问题,
9.6v的650mAh,合得上vstank吗,8节5号电池,就是9.6v,能合上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的

网友B:
可以的,原来是8节的那就要买9.6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的

谢谢你的回答,3Q,看来没事的捣鼓下模型了,还得跟你们多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原来是8节的那就要买9.6伏的

网友:
我主要是怕电路板不行,看论坛里说不改的机器,容易烧电路板

楼主:
8节的话,就是12v,9.6v的充电电池可以吗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原来是8节的那就要买9.6伏的

楼主:
HD兄

引用 楼主:

小号手的t34也可以充电电池,我用的是号手的标配充电电池,但小号手,可以是上8节5号电池,所以,想可以。你可以说下吗?

网友:
用镍氧电池,原来干电池多少节就用多少节,镍氢每节低电1.2伏,满电1.4伏,干电池满电1.5伏用完就扔

楼主:
对了,吧田的小公插,直接连到正负可以吗?

还需要在开关处接什么东西不

楼主:
有那位达人搞过的说下撒!

谢谢!!!

网友:
你这么改没意思,电池容量小很多,很伤电池的。
直接用1800mah以上容量的充电电池就是了。

网友:
可以的,原来是8节的那就要买9.6伏的

为什么是9.6?原来8节1.5的电池,应该用12伏的充电电池啊。

网友:
对啊,原来8X1.5是12V,所以用11.1V的3S电池也没问题.

网友:
充电电池空电每节1.2伏满电1.44伏,电池组都是按照1.2伏每节打标签,
9.6伏电池组就是8节,满电接近12伏,与8节新的干电池相当
象这种放电电流很小的塑料小坦克,买8节可充电电池也就56块,加个简易的充电器和电池盒,比装电池组容易得多,不需要动车体任何地方…2300mah的容量玩到手酸
去年我买了2个9.6的电池组,后来没用到,闲着,前几天把外面的热缩膜剪掉,一下子多出来16个可充电电池,8个装恒龙遥控器,8个替换…
充电器是2个松乐牌充2节的,轮流充,先充4个再充4个

网友:
3s的电压高了一点点,充满电12.6,但是会不会烧电路就不清楚,堵阻时烧电路的机率高一些

网友C:
我之前也是用的8节充电电池,但是充电太慢了...充了16个小时了还没满
索性买了2S锂电

网友D:
我注意到VS有两个输入电压。炮塔部件只用三节电池;而动力系统是8节都用。是不是我应该配两个锂电池,一个4.5V一个12V?还是有什么别的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