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精确的测得两上小孔之间的中心距啊??

楼主(2012-08-20):
请教如何精确的测得两上小孔之间的中心距啊??

楼主:
怪了,为什么,老是说我的JPG 的图片是无效格式

楼主:
还只能一次发一张图片。第三次进入正题的

这是我拆开的便宜的小闹钟,地摊上20块一个,研究价吧

前几天收了一些私活钱,于是发达了一下子,五位数以上,

于是采购了二代百微镜头,水平不行装备补嘛。这样摆钟拍出来了

心想不会拆了装不回去了

我的打算是,学人家钟表论坛里的高手,把这6--7个齿轮。展开

大钢轮(发条)+1号轮+2号轮+3号轮+粗马轮+擒纵叉+摆轮(大约是这么叫的吧,我是新人于是叫错的可能性100%)

然后变成一个。会转的(准不准这个没事)的长长的钟条

哈哈

网友A:
(两个外侧的距离+两个内侧的距离)/2

网友:
方法有几个,你要数码时代的方法还是没进入数码时代的方法呢。你要的精度是多少呢。我觉得可以用扫描仪把你的牌子平放扫描进电脑就是了。当然很多扫描仪的纵横走距是有误差的。还有就是坐标测量仪器。这种两孔距的只要二维测坐标就可以了。就是可以用带坐标记录的铣床来移动坐标对准孔中心就可以了。一般在主轴上换上带同心圆的光学旁观头来定孔中心。那玩意叫什么呢,不知道。

网友:
呵呵

好像 有专用圆锥头的卡尺

网友B:
告诉你吧,想办法导入到CAD 后面你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告诉你吧,想办法导入到CAD 后面你懂的!

微焦有桶状变形的老板,导入任何平台制图的软件也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外侧的距离+两个内侧的距离)/2

主要是这原件太小了,设原件为手表时
距离一般全是 3--10MM之间,根本无法用卡尺量啊

网友:
一哥买了百微啊?嗨,不早说,我刚好有个百微要出,呵呵
百微拍妹子可是一流的呀,多贴些妹子上来

楼主:
回复小葛哥

扫描仪只有家用的,所谓专业级的就算了。

这钟值20块,于是最多用100块的工具。

大家来点机械时代的方法吧。

这个实惠一些。高精尖的就算了。

网友:
投影仪 量

网友:
精度要不要求??

不要求的話
全拆..掃描..將圖片貼到CAD 裡..描出CAD檔出來..

网友:
方法来了,纵横放两把直尺与牌子一起扫描进电脑,然后以直尺刻度矫正,再导入CAD就行了。

网友:
扫描仪扫描,PS进行变形纠正,cad出图
我翻做车钥匙的时候直接相机照的,卡尺测量几个点cad里校正一下,做好了能用,可能是钥匙精度要求比较低

网友C:
世界上还有这样一种工具,可以很方便的测量大约0.1毫米精度的尺寸

网友:
然后配合板凳的办法来测量,基本可以满足DIY使用

网友:
一号兄,老弟不才。献个拙见:将该零件一条边靠在一个标准角尺一边,并想办法固定其相对位置,然后,用游标量相各孔对于角尺两直角边的坐标值,然后换算。如果孔太小,可以插入相应的轴,没有合适的轴,就用齿轮吧。此法肯定达不到U级, ,但做的仔细,0.1能做到。

网友:
实在不行,就发过来,老弟帮你量吧,我的二次元影象测量仪正好可以发挥作用。这可不是忽悠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世界上还有这样一种工具,可以很方便的测量大约0.1毫米精度的尺寸

有可能误差0。1有点大,因为齿轮的轴一共才 0。2MM
摆线齿轮。基本上偏出 0。05MM传动就不太好了(只是听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