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直机450的马达和电调能改在固定翼上用吗?

楼主(2012-08-20):
亚拓450的35安电调和450MX 3400KV的马达可以改装在参数是:
飞机材料:轻木板
飞机伸展:1100MM
机身长度:900MM
飞机重量:900-1000克左右
的固定翼(就是那种600多元一套的15级
油动固定翼
,因
发动机
太难折腾,买回从没飞过)上吗?用多大的浆合适?本人一直在玩电直,对于固定翼是新手,刚好手里有这些用不上的设备和材料,请老手们指教!

网友A:
可以的啊...你要改装马达座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沙发,改装马达座没问题,本人的动手能力还行,那用多大的浆合适呢?

网友B:
上4寸桨吧 直接装到涵道里面好了

网友C:
没问题
电机 加个减速就行了
你的电机 KV应该 在 3900左右 加个 4.5左右的 减速 这样3S电池 最大转速 10000左右 配个12*6的桨 最大输入功率440W 应该 跟你 电机 匹配
这样 最大 拉力 1.8KG 左右
PS:以上计算 都是 在 15m/s的来流的 情况下 计算的 一般 练习机 也就是 这个 速度

楼主:
多谢6楼的指点,加4.5的减速应该是加装个怎样的设备?能PM个淘宝链接吗?没接触过这些东西,实在不懂,还请能详细的指导一下!多谢了!

网友C:
已经 PM你了 但是 现在 现成卖减速器的 不多了 非常合适的 不好找
最好 是 自己 买齿轮 D一个 淘宝 现在 卖齿轮的 很多 能D出来 合适的 减速比 结构 也能小巧 一些
你确定了 之后 可以 叫我
我再 根据 你的 实际 减速比 帮你 配下 桨

网友:
450马达KV值偏高,直驱的话只能上4寸浆吧

楼主:
谢谢大家,因为没有接触过固定翼,感觉如果自己D一个减速器很难,只想尽量能用自己手里现有的设备或再简单购些东西拼起来一架能飞的飞机先感受一下飞固定翼的感觉,继续求教:如果这个马达和我手里的轻木飞机不匹配的话可以给推荐个适合我这个马达的机身或适合我这个机身的马达和电调吗?

网友D:
同是电直,刚开始固定翼
建议楼主,老老实实买个入门级固定翼先飞
你手里现在轻木机,就算能改造上天,也是个一次性的货色,正常的话,不到一个电也就废了。
能用上你450电机电调的固定翼,估计你更会炸的哭都没地方哭去
假如认为我小瞧了LZ的,请无视我吧

网友E:
和我想法一样

网友C:
电调 不用换 电机 用 朗宇2217 就行 70+左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