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6EXAP 可以设蝴蝶刹吗?

楼主(2012-08-20):
如题, 6EXAP里有个襟翼混控设置,我设了之后就变1.6通道同步相反转,不知有什么用.

楼主:
自已搞定了,可以设蝶刹,也可以副翼当襟翼用,但由于开关太少,设了蝶刹之后襟翼就不能单独用了.
看来6EXAP的混控功能也不是很烂, 至少V尾混控,襟翼混控, 蝶刹都能设置. 庆幸当初买了个6EXP,没买6EXHP ,买的时候还不知两者啥区别呢.

网友A:
6EXHP 可以设蝴蝶刹吗?

楼主:
不能, HP就没混控功能,都是直机功能. 要AP才行,或者6exp(里面固化了6exhp和6exap两种机子的程序,可以在菜单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