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蕉头焊完之后,公头会转~~

楼主(2012-08-20):
香蕉头的公头是不是都会转啊。。焊完了就不会转了?我这个转的特别顺滑。。。公头是个什么结构啊。。由两部分组成?

网友A:
你是说插在母头里面时会转?

网友:
只要插进去比较紧就行

网友:
工头是有2部分组成  一个是鼓起那部分  一个是主题   鼓起的那部分式套套住    只要插进去牢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插在母头里面时会转?

里面那部分应该不会转,那个带孔的部分会转。

楼主:
电机上的三个公头,就一个会转,那两个为什么不会转?

网友B:
  带张力的 灯笼套 会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张力的 灯笼套 会转~~

阳台侠的意思是转是正常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肯定啊~ 灯笼套只是镶嵌在公头的顶段上! 用久了还可以更换以保持张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啊~ 灯笼套只是镶嵌在公头的顶段上! 用久了还可以更换以保持张力!

非常感谢~~

网友:
非常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