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尾问题

楼主(2012-08-20):
450用的KDS820+9257锁尾,不知为什么飞机总是慢慢向左侧转向,调感度不起作用,控是XG8,请教各位大侠找下原因。

网友:
  INNOVA450*同用 820/ 9257 ~~  中立点不准!感度值不够!

网友:
逆时针转估计是尾舵机拉杆稍微短了一点点,拉杆球头扣逆时针拧一圈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阳台侠你的感度值是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A:

阳台侠正解!

网友:
是不是动了控的微调

网友:
飞机状态貌似很好

网友:
尾巴中立点没找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GEAR 通道设置~ NORM:+82% ST-1:+78%  ST-2:+73%  HOLD:+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