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新手请教

楼主(2012-08-20):
想买只电机来飞飘飘因为是固定翼新手,飞熟了在飞下单飞机,电机可以不换就用同一个电机,现在看好朗宇电机,看了好久了就是不知道先那个2212和2216,KV要多大的,还有就是2212和2216有那个地方不一样,谢谢

网友:
kv一般1000-1400,22016比2212长些,功率也大些
上淘宝比较下他们的参数就知道了,别偷懒

楼主:
那个力效比是什么意思,力效比的那个数质是越大好还是越小好

网友:
效率,推力与功率的比值

网友:
飘飘机用2208  KV1400就行了!

网友:
飘飘机用的电机和下单的飞机用的电机参数是不一样的,别想着通用了。。。

网友:
我也新手,一起学习

网友A:
2212  KV1000的  能飞大部分飞机   前期飘飘  塞斯纳  后期像真机 3D机  还能吊机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2212  KV1000的  能飞大部分飞机   前期飘飘  塞斯纳  后期像真机 3D机  还能吊机哦!

经验之谈!

网友:
2212比较适合新手,因为新手机的重量大多在600~900g左右,2212配8X6的桨就合适,比如翼展1米左右的赛斯纳(但这鸡鸡速度比较快)

2216就拉力而言就更高一个级别了,配1147的桨拉力在1.3~1.5公斤左右,可以用在初级3D机上了,适合入门有一定基础的新手学习3D

网友:
我有一套设备,用了板机、f3a、飘飘,2208kv1450,配7寸500g推力,飘飘休闲飞。配8寸800g推力,板机暴力飞。

网友:
飘飘机1米以内翼展的话,使用2208KV1800  3S电池,6~7寸的桨,都能飞了,不过后期改下单翼前拉机型的话,还是需要更换电机的,一般都使用2212KV1400,配合8060桨,动力更加充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