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合一20A电调能带动V2216电机吗

楼主(2012-08-20):
四合一20A电调能带动V2216电机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绝对可以!!我用的就是天行者20A 六轴 V2216 1238桨

网友A:
[local]1[/local]没问题。好盈四合一 带V2216 KV800 4S 5000mah  电池 1147桨 飞  20分钟。 起飞重量 1.62kg

网友:
楼上的,4S不会烧电调电机?2216支持4S?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问题

网友:
四合一电调炸机后要是坏了一组想想还是很麻烦的,炸机后价格又不便宜多少

网友:
恩,板凳的搭配蛮合理,低KV值电机配稍高一点电压的电池,降低了对电调电流的要求。
你若用930KV的电机和3S电池,这四合一一定发热严重。
个人不喜欢四合一电调,原因:
1.MOS管集中发热量也集中,要是好盈有30A的就好了。
2.电调屏蔽做的不好的话,极易干扰飞控,板凳居然还敢将接收置于电调之上 。
3.电机难免有线圈短路烧毁的时候,那一路的电调随之遭殃,变成了3合一 还有什么用。
4.同样是20A,四合一竟然比单独4个电调更重

顺便广而告之:收玉兔飞控全套,有意出的站内PM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切飞过便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local]1[/local]没问题。好盈四合一 带V2216 KV800 4S 5000mah  电池 1147桨 飞  20分钟。 起飞重量 1.62k ...

我也是用的和你一样的电机 电调是好赢 天行者40A
桨目前是用仿APC 1047
兔子+超声波
用3s 2200电池 飞6分钟 重量未知
请问用1147的桨 飞行20分钟后 下来 电机温度怎么样?
还有就是你用的那种1147碳桨多少钱?有兴趣

网友(2013-07-31):
四合一电调是好看,但是发热太大每次飞一会下来都超烫,不知道那天会不会正飞的时候由于发热太大而炸鸡!
入四合一需谨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