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体机怎么样

楼主(2012-08-20):
我在淘宝上看到那种FPV的一体机,控上带图传显示器,说是图传达400米,标价1680rmb,不知这个怎么样,以前一直玩直升机,想换换口位玩这个,请大家给个意见,,(图片涉及购买方式予以删除版主留)

网友:
玩玩还行

网友:
想买过,不过价格觉得高了点

网友:
一看就是没好好潜水,推荐一个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3

网友:
就是不能DIY了!

楼主:
看来这个图传很容易蓝屏

网友:
一般,没有GPS。比较容易丢机。

网友A:
摄像头就是720p的哦 像素是五百万 分辨率是1280*720 30帧/s 是数字摄像头 控是4通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摄像头就是720p的哦 像素是五百万 分辨率是1280*720 30帧/s 是数字摄像头 控是4通控

要是10通好了。
带有“OSD、GPS、低压报警、失控返航”功能的版本什么时候开卖?

网友:
入门FPV的   自己DIY搭配一套   就知道价格是不是合适了,
对于高端FPV来说,自己dIY是必然的。

不过有个简单的开始绝对是明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