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试变频器电压

楼主(2012-08-20):
为什么我的万用表接在变频器上,竟然显示是0的呢,怎样旋转旋钮,只是变频器上显示数值大了,但万用表还是没电压显示,还是0
万用表我是用交流电压档600V测试的

网友:
内阻太小
电机是功率原件

网友:
接上电机。测试线电压

楼主:
就是不敢接电机,我第 次接触变频器,只是看过几篇说明书
怕设置错了,那我差不多上千块的主轴就会报废了

网友:
这样测试

网友:
把电机换成220伏特500瓦或者1000瓦白炽灯泡也行
变频输出端不带阻型器件是要保护的,测不到说明你的负载阻性不够,变频保护了

网友A:
楼主没设置好,你这只跟我收的一样,应该叫爱德利,你要按正转或反转,正或反转指示灯要亮。才会有输出 ,接不接负载没关系

网友:
简单的说
220电机等于1个灯泡
380电机等于3个灯泡

灯丝可以说是电阻,电阻=绕组

网友:
没有能耗何谈输出

听楼上怎么说吧,我玩的变频可能和你用的不一样

楼主:
哦,原来这样,那我这个变频器写着输出是220V 三相
请问d76man,是不是我怎样设置,变频器输出最大也是220V吧?
我的主轴是220V 400HZ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没设置好,你这只跟我收的一样,应该叫爱德利,你要按正转或反转,正或反转指示灯要亮。才会有输出 ,接不接负载没关系http://bbs.5imx.com/bbs/attachments/day_100316/20100316_2f933eb74e6de646d6303tM05Vb58 ...

是啊,我的是爱德利AS2-115的变频器
我有按正转啦,也显示的输出的频率,我怎样旋转旋钮,但万用步还是一个样...0V

网友A:
回复 楼主:

最大输出是220,如果是普通电机(功率低于4KW的)要把他接成三角形接法,你有无说明书,要按说明书设置。

网友B:
最大输出电压220*3
频率看变频的能力。
频率的增加仅仅是增加了线匝的加电速度,形象而简单的说就是:鞭子抽得越勤冰猴子转得更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大输出是220,如果是普通电机(功率低于4KW的)要把他接成三角形接法,你有无说明书,要按说明书设置。

有说明书啊,我是买全新的啊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你的可以空载测试到电压,我的测试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其实变频后级输出一般是IGBT模块,交流电经整流滤波后直接给模块,我接触过的早期富士G系列(带中文显示屏)松下三垦等不带负载都能测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大输出电压220*3
频率看变频的能力。
频率的增加仅仅是增加了线匝的加电速度,形象而简单的说就是:鞭子抽得越勤冰猴子转得更快。

觉得应该也是这样,加上又没这么大功率的灯,所以又试不了
用主轴试还是有点怕怕,因为之前睇到过有个贴子说,变频器设置错了,把主轴烧了几次,所以有点怕怕]
我的电机是800W的,配1500W的变频器

网友:
哦,可能是你的表采样时间没反应过来,你降低变频频率到50赫兹范围内看看
或者用频率计档位测试一下输出频率(注意电压等级是否安全,表别烧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要先设置成面板控制,不能端子控制。后要按面板正转或反转,再调电位器。左上角三角形指示灯有无亮?

网友C:
不能用数字万用表检测,有炸表危险!如果要测,请使用模拟表。

网友:
新买的变频器你要按照说明书设置一下,不设置是没有输出的

楼主:
有设置啦,按正转,左上角的指示灯有亮,且调电位器,数值也跟着有变化
要不然就是我这个万用表太垃圾了
我这个表是没有频率测试,几十块的东西,烧掉也不心痛
只是怕烧主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用数字万用表检测,有炸表危险!如果要测,请使用模拟表。

我听到万用表有吱吱的响,真会爆吗?有点不敢测了

网友:
三项输出
你把表接在两项
电机缺项保护了!

楼主:
一咬牙,把主轴接上去
 正常转起来了,但接上电机后,万用表两个表笔接其中两相,但是没有电压
是不是我的表太垃圾的原因呢

网友D:
爰德利变频器不接负载也可测量到有输出电压的,楼主怕烧了主轴可用三个100瓦乌丝灯组成三角接法分别接上变频器的UVW输出端子即可正确设置变频器了(最重要一点要设置到电压和频率成正比,即是频率调高电压也跟着升高,有0-220伏的变化,可看三只灯从暗到亮),测量电压要用机械三用表或真有效值数字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爰德利变频器不接负载也可测量到有输出电压的,楼主怕烧了主轴可用三个100瓦乌丝灯组成三角接法分别接上变频器的UVW输出端子即可正确设置变频器了(最重要一点要设置到电压和频率成正比,即是频率调高电压也跟着升高,有 ...

变频器都是这样吗?频率和电压成正比?能不能设置成低频率的时候也是220V呢?这样是不是电机就有劲了?

网友F:
回复 楼主:

 要用示波器  一般万用表是测试不了它的电压的 因为输出是带有载波高频电流  万用表测试的是没什么用武了的  就算用fluke的289这些高级表都不是一定能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变频器都是这样吗?频率和电压成正比?能不能设置成低频率的时候也是220V呢?这样是不是电机就有劲了?

如果按这样说,那把最高频率设低,那输出时到220V的频率就变低了吧?速度自然会降这个就不用说了.是这样吗,希望会的朋友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用示波器  一般万用表是测试不了它的电压的 因为输出是带有载波高频电流  万用表测试的是没什么用武了的  就算用fluke的289这些高级表都不是一定能测出来

 原来要这样才能测啊,但买个示波器就为测这个,滑不来

网友:
有没有其他办法呢?示波器贵啊

楼主:
同问,示波器的确好贵

网友G:
标题

这里楼主一个普及,变频器功率管是三相桥式接法,一般没有负载量不到的,要用六十瓦或十五瓦接上才行一,初哥还应在电源站串个六十瓦灯泡,以操作不当烧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里楼主一个普及,变频器功率管是三相桥式接法,一般没有负载量不到的,要用六十瓦或十五瓦接上才行一,初哥还应在电源站串个六十瓦灯泡,以操作不当烧东西

我现在把主轴接上去了,但也还是量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把主轴接上去了,但也还是量不到
在工作吗

网友:
数字表是测不到的,要用老式的机械表

网友:
变频器都是这样吗?频率和电压成正比?能不能设置成低频率的时候也是220V呢?这样是不是电机就有劲了?
设不了这么高的,会过流保护的,变频里有这个设置项的,叫低速转距提升,要自己慢慢的设高调试的

网友H:
用出厂值最高60HZ来测主轴,电流就会上去,过一会就过载。
电机上220V 400HZ的意思是400HZ时电压200多V适合这个主轴。220和400HZ成线性关系的设置适合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出厂值最高60HZ来测主轴,电流就会上去,过一会就过载。
电机上220V 400HZ的意思是400HZ时电压200多V适合这个主轴。220和400HZ成线性关系的设置适合使用。

我也觉得是这样,所以也把频率设到400HZ,怕的就是如果把最高设到400以下,电流过大会烧电机
看了兄台的,看了我还是想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