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式入门固定翼之Dolphin Jet

楼主(2012-08-21):
说来话长啊,其实固定翼第一架是飘飘,80块的,基本木有离过地,各种错误,罄竹难书啊
第二架是小小鸟,90块的,第一次离地,控制不了,很远炸水里了,事后终于发现,副翼反了,原来跟直机十字盘不一样啊
背前拉炸损,改后推,死活不离地,原来桨装反了,上周末终于离地了,伤痕累累的小小鸟好难飞,退役。

猪脚来了,今天到的dolphin,一晚上装好,一个字,太帅了,dolphin完成度很高,装的很轻松,而且精度极好,设计相当人性化,连舵机线的空间和走尾都给留好了。
哥表示很满意,期待首飞。

另辟蹊径,电调,接收全在机翼上,这样每次拆装,只需要差两个舵机线,线很长,方便。

本以为舵机臂会有干涉,所以图中拉杆很歪,实际没有,已改正

本以为舵机臂会有干涉,所以图中拉杆很歪,实际没有,已改正

网友A:
副翼舵角建议换下位置,这样阻力大容易扫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副翼舵角建议换下位置,这样阻力大容易扫齿。

谢谢,已经换过了,原以为会有干涉,才像图上那样装的,其实没有。

网友:
楼主先把机器调好,保证机器没问题,有直机的基础入门固定翼一般都很容易的。

网友B:
 这个飞机其实不好飞,期待首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飞机其实不好飞,期待首炸!

你个死老孟

网友:
 炸吧炸吧

网友:
是预祝飞丢

网友:
天线 要 90°:loveliness:

网友:
电调接收在记忆下方还可以降温 哈哈··

网友:
我也是这飞机,不过我把电调和接受放在机舱里的。这飞机超好飞,不过机头有点偏轻,最好配重

网友:
其实最好飞的是翼龙。md小小鸟也很好飞。只是要买三通带上反角那种。4通的直接就是用小赛的鸡翼,完全木有手感啊。三通的也可以自己做副翼,很简单的说。而且还能混控当襟翼用。

网友:
我第一个塞斯娜也没飞起几次。现在都烂了。自己做的板机倒飞好

楼主:
这两天都在飞这个机,用2200电池,超爽超耐炸

网友:
来顶的 这飞机一看就知道好飞

网友:
居然没粉身碎骨?

网友(2014-05-21):
楼主你好,我也刚买了这个海豚飞机。请问这个飞机的后起落架两边是不是一样的(而不是左右对称)?  导致装上去后,后起落架一边的轮子一边靠前一边靠后?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