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APS在DSX9遥控器上失控保护怎么设定啊?

楼主(2012-08-21):
求救!!APS在DSX9
遥控器
上失控保护怎么设定啊?在遥控器里面找不到Fail safe 菜单啊,有人说对码的时候是什么状态就是怎么状态,但这是不是针对油门而言啊

网友A:
先吧接收机插上对频线 通电 马上在吧对频线拔掉 按住控上面的对拼按钮开控 此时你遥控器上所有通道的位置既是你设置失控保护的位置 这样就完成了失控保护的设置了

楼主:
我试过了,APS要求失控时的陀螺仪感度为10%以下,我先将陀螺仪感度的NOR位置的感度设为5%,然后拨杆拨到NOR位置,再象楼上的对码,没效果。

楼主:
都沉到底了,有没有用JR控的人说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