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售后请看看怎么回事

楼主(2012-08-21):
naza dji450机架 dji2212
电机
dji 电调 dji桨 参数正确 推油 向左翻 !把飞控倾斜 30度左右 基本才能平稳 。。。。。。。。。。。。。。。。
第三套naza

网友A:
楼主有3套naza,可以这样试试,一套naza出现这种情况,换另一个naza,看是否有同样问题,这样做就可以初步判定问题是出在飞控上,还是动力系统上,然后根据这个结果往下找问题原因。

楼主:
已经用排除法 排除电机 电调等是否存在故障 。。确认是飞控原因造成 !
请售后予以联系 解决!

网友A:
如果确认是飞控问题,请联系购买处的代理商返修或者替换。

网友B:
可以确定是NAZA飞控的问题,我的NAZA与楼主一样,向左前翻,大部分故障是抽筋,偶尔翻一下。已经按朱工的方法将前侧两支机臂(DJI F450机臂、DJI2212电机、DJI30A电调、DJI0847桨)对调,又将后面两支机臂对调,仍然有抽筋及侧翻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