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有车的朋友帮推荐个性价比高的车载充气泵

楼主(2012-08-21):
有车的朋友帮推荐个性价比高的车载充气泵吧,前年手电论坛朋友出的气泵,没打几次,挂了,唉!

网友:
我以前买的风王的气泵,好像是180元,好几年了一直用到现在没问题,
现在同样的好像只要80-90元了,不知道质量如何呢,这个可能看运气的
我的车冬天时4个旧胎经常要打气的,后来换了两个新胎,就好很多,

网友:
无法发帖!回帖试试看。

网友:
封王的做工不错

这个东西只要选直接驱动的,就是那种电机直接通过曲轴打气的就可以,价格区别在做工上,只要是厂家直销的都不错,淘宝上多的很

千万不要买那种小电机通过齿轮驱动的,寿命很短,平均下来比去路边打气还贵

网友:
你出门都没修车厂吗?破了要补,气少了还能跑一段路,找个店冲一下就好!自己充的不怕超压或欠压?又买个量气压的?

网友:
我在广州垃圾街买的十元的打气泵的芯 就是一个气泵的组件 没有外壳 有管子、气嘴、压力表 自己焊条线加一个开关 很土 用了几年了 挺好!没有打算换

网友:
那个都是应急用的,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我找风王看看!

网友:
补胎的店都是免费测压打气的  如遇突发事件 不是还有备胎吗

网友A:
在矿坛看到有卖手,枪式打气泵,液晶显示,不知卖完了么,
nnd手,枪也屏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矿坛看到有卖手,枪式打气泵,液晶显示,不知卖完了么,
nnd手,枪也屏蔽

这种我多年前买过两个,一个放车上,一直在用,质量很好,配的线很长,线芯粗。底部那个大坨子给锯掉了就小巧了